介绍一下 ThinkPad 上强悍的硬盘保护技术:Active Protection System

楼主(2008-08-30):
呵呵,原创文章。

你是否老担心,手提电脑的硬盘容易在你移动时损坏?  (比如你以为电脑已经关机,其实仍是开着的。放到手提包里就拿走。。或比如在晃动的车上使用手提)

硬盘是手提电脑中,最昂贵,也是我们最心疼的部件。如何保护它不损坏?

ThinkPad 提供了一个很可靠的解决方案: Active Protection System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395635.rar(文件大小:8.25M) (原文件名:Active Protection 6asa04ww.rar)

1. 安装方法:

1.开机用管理员的身份登陆 Windows 操作系统.
2.双击您下载的驱动程序,驱动会解压缩到硬盘的以下位置:C:\DRIVERS\WIN\HPROTECT.
3.点击开始,选择运行.
4.输入 C:\DRIVERS\WIN\HPROTECT\SETUP.EXE 点击确定.
5.按照屏幕提示进行安装.
6.安装完成,重新启动计算机.

2. 适用机型:

- ThinkPad R50, R50p, R51, R52, R60, R61, R61e, R61i
- ThinkPad SL400, SL500
- ThinkPad T41, T41p, T42, T42p, T43, T43p
- ThinkPad T60, T60p, T61, T61p
- ThinkPad X40 (*1), X41, X41 Tablet
- ThinkPad X60, X60s, X60 Tablet, X61, X61s, X61 Tablet, X300
- ThinkPad Z60m, Z60t
- ThinkPad Z61e, Z61m, Z61p, Z61t
- ThinkPad Reserve Edition

*1:ThinkPad X40 需要更新bios 版本到 UET62WW(1.13) 或更高,需要更新Embedded Controller Program 到1UHT58WW (1.12)或更高。

留意最后一张图,电脑的位置与正常的不同了。这个系统能检测电脑的位置,有点类似 winii游戏机手柄。

有这个系统保护,硬盘就放心多了 :)

网友:
o(∩_∩)o...哈哈!
沙发!
装上试试!

楼主:
之前我没有细心研究这个软件。结果我的电脑没有安装。

有次骑车外出,2小时后回来,竟然发现我的X61在背包里是开着的! 是休眠时碰到一个软件故障,导致休眠不成功。

吓了一身冷汗。将硬盘全面扫描一次没有发现坏区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安装了这个软件,就不怕了 :)

网友:
是加装了3轴加速度传感器,当有异常波动的时候自动把硬盘的磁头移走以避免损坏盘片,现在很多商务笔记本上都加装了
PS:我的笔记本上就是,灵敏度不要设太高,太高的话,我用手指在笔记本上敲几下,就会报警哦,某些把敲键盘当成体力活的人士要注意哈~~

网友:
赶紧!!的/!!~~~~留号.

网友:
这东西是很好
只要你电脑在移动时就会发现右下角的那东西检测到移动,硬盘不工作了。

楼主:
【3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看来X61的设计比较好。我用力的打键盘测试,并且灵敏度调到最高了,也不会出现动作。

网友:
我的是T41,也安装有这软件,打键盘测试不会动作,拿着电脑晃一下马上动作!

楼主:
我有个朋友用T40P,查了一个清单,原来T40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给阿莫补充一下:

    硬盘是笔记本电脑中最容易受损的部件,而它又装载了用户的系统和数据,意外的跌落、撞击乃至晃动都有可能造成笔记本电脑数据丢失或硬盘损毁。
  各种冲击的威胁就像高悬在硬盘厂商和笔记本电脑厂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消除冲击的威胁成为他们共同的梦想。为提高笔记本硬盘的防震性能,硬盘厂商们开发了巨磁阻磁头、盘片防护膜等技术。同时,笔记本电脑厂商们也在各种外置的冲击吸收装置,如在防震胶垫上大做文章。
  然而,笔记本跌落时,通常是处于工作状态的,其磁头很容易撞击盘片,而防震胶垫之类的技术却对工作中的笔记本的保护非常有限,所以一般的笔记本若跌落,很容易造成硬盘损毁,以及盘内数据丢失,让使用者蒙受巨大的灾难。
   针对这一问题,IBM研发了革_命性的主动硬盘保护技术??APS(Active Protection System,主动保护系统),并于2003年11月把这项技术首先应用于ThinkPad T41、R50上,使其对硬盘的保护由过去的被动方式转化为主动方式。下面笔者就详解一下IBM APS技术。
首先,在磁盘工作状态下,磁头在磁盘上方运动,进行数据读取,当撞击力在持续2毫秒内小于200克时,一般可以靠ThinkPad本身的外壳与防震设计来避免对硬盘造成损害。而当撞击力在持续2毫秒内超过200克后,损害将会随着撞击能量的加大而加大。
APS的工作原理

                               实现主动硬盘保护技术的加速度感应芯片
  主动硬盘保护技术APS,是由内嵌于主板上的加速度感应芯片和内嵌于CPU和预装在系统中的震动预测管理软件所组成。通过对ThinkPad各角度、震动、撞击的监测即对横纵加速度变化的监测),来决定是否将硬盘磁头从工作状态收回到磁头停止区(Parking Zone),从而减小撞击对硬盘的损害,保护硬盘及硬盘内的数据。其中,硬件层用来监测笔记本的横纵加速度,而软件层则从加速感应芯片中接收到相应的信号,通过分析判断出哪些是对硬盘有害的,哪些是规律性的运动。震动预测管-理软件会忽略对硬盘不造成损坏的规律性的运动。而对-于可能对硬盘造成损害的移动,震动预测管理软件会立刻将信息传递给主硬盘,使其磁头迅速收回到停止区(Parking Zone)。当机器处于关机状态或系统处于启动状态时,APS并不会被启动。这也是IBM一再强调的APS,它可减少正处于读写状态下的硬盘因意外的碰撞而造成磁头划伤盘片的损坏。
为什么需要APS

   首先,在磁盘工作状态下,磁头在磁盘上方运动,进行数据读取,当撞击力在持续2毫秒内小于200克时,一般可以靠ThinkPad本身的外壳与防震设计来避免对硬盘造成损害。而当撞击力在持续2毫秒内超过200克后,损害将会随着撞击能量的加大而加大。

磁盘处于非工作状态时,磁头处于停止区(Parking Zone),硬盘在1秒内最大可以承受800克的冲击;当撞击超过800克/毫秒后,损害将会随着撞击能量的加大而加大,如图2右边的函数。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及时地将磁头归位到停止区,则硬盘可以承受比在工作状态下更大的冲击而不受损害。IBM APS技术就是基于上述原理,在预测到有可能发生的撞击后,及时地将磁头移动到停止区以保护磁盘。
   根据IBM实验室的大量实际调查显示,笔记本在工作状态下跌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从桌面或膝盖上跌落,即从120厘米以下高度跌落(通常人的膝盖高度为50厘米,桌面高度为70厘米),如何能在Thinkpad发生撞击之前就将磁头归位,成为了关键问题所在。
 1.磁头归位的时间问题

   经过测试,磁头的归位时间从接到控制信号到完成操作,根据磁头所处的磁道位置不同,大约为100到500毫秒。对于20厘米以内自由下落的情况,一般可以靠ThinkPad本身的外壳与防震设计就可以控制在200克以内,所以我们仅需要关注20厘米以上的跌落情况。而笔记本从20厘米至120厘米高度掉下来的时间分别是202毫秒至495毫秒(如图所示),再加上笔记本掉落之前的短暂延迟时间,试验数据表明,通常预兆发生的时间一般多于下跌时间,即基本上会多于300毫秒。因此,这就能保证磁头能在笔记本发生撞击之前及时归位,有效地保护磁盘。

                                                      磁头归位时间分析
2.冲击力问题

   笔记本要承受怎样的撞击,硬盘才会受到超过800克的冲击力呢?
   我们知道,硬盘受到的冲击力是由多项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笔记本下落的相对高度与启动初速率,而一般笔记本在工作状态下跌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从膝盖或桌面上跌落到地板上,相对高度不超过80厘米,垂直方向的初速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其次是笔记本撞击的表面,硬质无弹性的表面(如水泥地板)可以造成更大的冲击力,软质有弹性的表面(如木地板或铺着地毯的地板)可以略微缓冲碰撞,从而造成较小的冲击;再次是笔记本本身的外壳设计和防震设计,比如在设计精良的ThinkPad外壳以及冲击吸收垫保护下,硬盘遭受的冲击力进一步减小。
   相关实验数据显示,即使从膝盖高度(50厘米)倾落,或从桌面高度(70厘米)翻落到硬质无弹性的水泥地板上,由于有ThinkPad外壳以及冲击吸收垫保护,硬盘受到的冲击力超过200克的机会约为50%,而超过800克的机会也不过2%。因此ThinkPad在磁盘磁头归位的状态下,经受各种跌落均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

3.规律性颠簸问题
   APS一直在监测ThinkPad的运动。我们常常需要移动办公??在汽车、火车或飞机等交通工具上,颠簸是在所难免的。这些震动要老是触发APS使磁头归位,则用户在使用时就感觉机器运作断断续续的,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因此,APS的人性化设计??忽略重复震动,就能消除他们的顾虑。在交通工具中的颠簸造成的冲击力一般并不足以损害硬盘,所以根据算法,大多数的颠簸都不会触发APS使磁头归位,从而有效保证了ThinkPad用户使用机器的流畅度。
   消除震动与冲击的威胁一直是IBM的追求,而APS主动硬盘保护技术,使笔记本硬盘能有效规避冲击造成损失的风险,这也使得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不再怕摔。

网友:
那位把自己的机器开着从桌子上掉到地板上测试下就知道结果了。。

偷笑中,哈哈哈哈。。

楼主:
【11楼】 our_avr ,

给我2000元,我将我的X61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测试,拍成录像传上来 :)   (注:我的X61买回来不到一个月)

注:半年后,就不用2000元这么贵,1000元我也肯摔 :)

网友:
我的R61试过在1米高的地方被我用脚T下来 竟然没事 嘿嘿

网友: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R52在开机状态下不幸从上铺坠落,当时心里拔凉拔凉的。下床捡起来一看,不仅一切功能正常,甚至连外观上都看不出曾经摔过的痕迹。

网友:
用flash作硬盘,根本解决硬盘怕摔的的问题.

网友:
一米没问题的,我的T42,开着机,从,桌子上横飞出去,倒KOU在地上

拿起来,接着用,当时以为机子完了呢

网友:
比较奇怪,好像黑友们都比较爱摔笔记本啊。

几乎没看到其他品牌的user爆料说它们的笔记本如何的抗摔(或者如何的不抗摔)。

网友:
r60i 不支持这个技术,可惜了,

楼主:
【17楼】 nsza 老鬼 ,

其它品牌的电脑这样摔,早就坏了.坏了就不好意思拿出来说.

我以前有一台T40,亲眼见识过它的坚固:

电脑放在包里,放在车后厢. 取出来时,我竟然没有留意电脑包是没有拉上拉链的.用边一拉 ...

T40从包里飞了出来,直线飞出2米远,硬硬地砸在坚固的水泥地上.

结果是: 开机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故障. 只是外壳有一点不起眼的痕迹.

网友:
刚装,感觉还可以

网友:
刚刚装上  不错!多谢阿莫兄

网友(2009-02-19):
买了肯定装

网友:
请问众位用IBM小黑的精英,SL400有这个硬盘保护功能吗?我查了一下,似乎没有呀。

网友(2009-08-27):
最近装上了固态盘,不怕不怕啦

网友:
这个东西,很早就有了吧,在若干年前索尼的笔记本里面就有了,N年前推出的 HD 系列硬盘MP3里也有,那时叫做 G3 避震系统,现在都发展到第五代了吧

网友:
这个真不算什么,下面这个才历害: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U0ODYzMzY=/v.swf

网友:
为什么我的R61i只是从床上摔到地板上硬盘就坏了呢,幸好在保

网友:
我的X61预装了这个软件。一直在用这个功能,还不错。

网友(2009-12-16):
mark!!!!!
ThinkPad 刚买回来!

网友(2010-02-03):
不知道现在的ThinkPad  还有没有这么耐用啊

网友(2010-03-29):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的R61i只是从床上摔到地板上硬盘就坏了呢,幸好在保

R系列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IBM了,以前有台老机280忘了前缀了是MMX的,因为太重我们出差基本放在包里(注意是普通包不是电脑包)托运,平均至少一周出一次差到最后淘汰都没有一点坏。
不过这个软件是for win的在win启动前没有保护的。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被顶上来了,顺便说下最近看的一个消息,stanford大学有人研究了一套软件,安装软件的笔记本能够将自身携带的加速度计值发送至服务器。在服务器端,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及时得知地震及破坏程度等信息。
网址在这里:http://qcn.stanford.edu/

当前的传感器分布 (原文件名:trigger_latest_w.jpg)

传感器、无线internet、地理信息系统,这些元素集中在一起会有非常有趣的应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网友(2010-05-06):
非洲和俄罗斯人都不用IBM笔记本

网友(2011-04-30):
看来还是IBM好,可惜已经没有了

网友:
这个软件有问题,个人认为。

网友:
固态好贵啊~~
固态好贵啊~~
穷人你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