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USBASP成功!(公布全部资料)

楼主(2008-08-30):
用了3天时间制作调试,终于成功了.

下面我公布所有制作资料,包括上位机软件和最新固件

网友:
学习者的好东西!板凳!

网友:
还有很多人用的PCB软件是Protel99...

楼主:
有人说protel版本问题,我发个PDF的电路图

网友:
资料齐全,COOL !

另:压缩包的文件内容请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
好!   图中那两个3.6伏稳压管换成3.1伏的行吗

楼主:
回5楼:按USB协议,接口电平是3.6V。3.1V没试过,可能不稳定

网友:
按USB协议,接口电平是3.0V ~ 3.6V。

选用 3.6V 稳压管是因为 3.6V 稳压管在低电流工作时电压大约为 3.3V。详见:

Zener diodes at D+ D- <http://forums.obdev.at/viewtopic.php?t=510&highlight=zener>

网友:
我的公版PCB(100%公版无修改)

网友:
楼主你好!我按你的电路焊好后连接电脑,你给的驱动无法安装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提示什么错误?

提醒你注意两个3.6V稳压管和1.5K电阻,尽量数值别改.还有USB接口别接错.

网友:
我的是按USBASP官方网站的电路做的,没加稳压管,另外因为找不到68的电阻用100的代替了,可以正常通信。还有发现用3.3V电源也可以正常工作,担心USB口出问题的可以加个1117-3.3。

网友:
好像是“早期”的USBASP官方网站的电路

网友:
连接电脑时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你给的驱动无法安装,稳压二极管是4伏的R6,R7是51欧,其它无变动。会有影响吗?

网友:
认真检查你的电路后那个上拉R2应该接到USB的2脚的吧。

网友:
现在制作成功  谢谢楼主资料享有

网友:
顶,支持那些芯片呀?

网友(2010-01-23):
】 9v9v
积分:19
派别:
来自:
认真检查你的电路后那个上拉R2应该接到USB的2脚的吧。

是啊电路图都错了呢

网友:
这个资料全啊,仿制,谢谢楼主

网友(2010-04-17):
个资料全啊,仿制,谢谢楼主

网友:
我要用,谢了

网友(2011-01-04):
谢谢楼主,我也试试!

网友(2011-03-31):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

网友(2012-02-14):
我来看看原理的,用2303做过一个  但是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