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2.6.26+mdev+nfs启动,cat mtd看不到nand分区信息,求解

楼主(2008-08-30):
2410的板子,Linux2.6.26+mdev+nfs启动,cat mtd看不到nand分区信息,求解

我已经修改了/arch/arm/plat-s3c24xx/common-smdk.c的nand信息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smdk_default_nand_part[] = {
        [0] = {
                .name        = "Uboot",
                .size        = SZ_1M,
                .offset        = 0,
        },
        [1] = {
                .name        = "Kernel",
                .offset = SZ_1M,
                .size        = SZ_4M,
        },
        [2] = {
                .name        = "Root",
                .offset = SZ_1M*5,
                .size        = SZ_1M*30,
        },
        [3] = {
                .name        = "Usr",
                .offset        = SZ_1M*35,
                .size        = SZ_1M*20,
        },
        [4] = {
                .name        = "S3C2410 flash partition 4",
                .offset = SZ_1M * 55,
                .size        = SZ_1M*5,
        },
        [5] = {
                .name        = "S3C2410 flash partition 5",
                .offset        = SZ_1M * 60,
                .size        = SZ_1M * 4,
        }

};

运行cat mtd无分区显示
/proc # cat mtd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proc #

是不是还缺少什么步骤?

楼主:
搞定了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21474537.625000] s3c2410-nand s3c2410-nand: Tacls=1, 10ns Twrph0=4 40ns, Twrph1=1 10ns
[21474537.630000]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3,3V 8-bit)
[21474537.635000] s3c2410_nand_update_chip: chip c3cc6ebc: 9
[21474537.640000] NAND_ECC_NONE selected by board driver. This is not recommended !!
[21474537.645000]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21474537.860000] Bad eraseblock 2792 at 0x02ba0000
[21474537.965000] Creating 6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21474537.970000] 0x00000000-0x00100000 : "Uboot"
[21474537.980000] 0x00100000-0x00500000 : "Kernel"
[21474537.995000] 0x00500000-0x02300000 : "Root"
[21474538.010000] 0x02300000-0x03700000 : "Usr"
[21474538.025000] 0x03700000-0x03c00000 : "S3C2410 flash partition 4"
[21474538.035000] 0x03c00000-0x04000000 : "S3C2410 flash partition 5"

配置内核时配上 NAND Flash support for S3C2410/S3C2440 SoC
MTD里面我是这样配置的

    Devices Drivers --->
            Memory Technology Devices (MTD) --->
                 <*> Memory Technology Device(MTD) support
                 <*> MTD partitioning support
                 <*> Direct char device access to MTD devices
                 <*> Caching block device access to MTD devices
                 RAM/ROM/Flash chip drivers --->
                     <*> Detect flash chips by Common Flash Interface(CFI) probe
                     <*> Support for Intel/Sharp flash chips
                 Mapping drivers for chip access --->
                     <*> CFI Flash device mapped on arm

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NAND Flash support for S3C2410/S3C2440 SoC

网友:
NAND Flash support for S3C2410/S3C2440 SoC 这个选项应该是手工加入内核的,关联了2410的NAND接口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