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BLOCKS快速上手教程

楼主(2008-08-31):
CODEBLOCKS快速上手教程

如果大家还有新问题或者好的使用技巧请也要提出来哦!

网友:
写得不错~

顶~

正在找Ubuntu下的集成开发环境,这个看来不错~

谢谢~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东东有中文的
make 的参数太多,每个项目都这样作太麻烦,而且项目管理不够清晰,还是要用 makefile

楼主(2008-10-09):
昨天晚上终于把SDCC的向导搞出来了,还没深入研究,有空我再继续完善,欢迎有熟悉的一起完善,弄好了也发到C::B网站上去

到时候下一版就集成了......憧憬中......

编辑:WIN---->C:\Program Files\CodeBlocks\share\CodeBlocks\templates\wizard\config.script(默认)

     LINUX-->/usr/local/share/CodeBlocks/templates/wizard/config.script(默认)

     找到RegisterWizard(wizProject,     _T("avr"),          _T("AVR Project"),           _T("Console"));这行!

     在后面添加RegisterWizard(wizProject,     _T("SDCC"),          _T("SDCC Project"),         _T("Console"));  可以参考我修改好了的~!

复制SDCC文件夹到WIN---->C:\Program Files\CodeBlocks\share\CodeBlocks\templates\wizard(默认)

                LINUX-->/usr/local/share/CodeBlocks/templates/wizard(默认)

重新打开C::B即可

楼主: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以C为原形发展的

我理解为:function是解释型语言为了快速解释而专门设立的

如PHP JAVASCRIPT

网友:
请问楼上,用什么语言写的??

楼主:
你打开我的附件查看就明了!!! 简单得可爱

刚刚又完善了几个地方,请版主删除原来的并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不错。

请问楼上,“向导”也能改?怎么改?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5,10:16:22.

楼主:
鉴于我昨天在询问怎么生成.LSS文件(勾选了生成LSS无效):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67520

研究发现那个向导中并没有对生成.LSS文件做过什么,于是我对原来的向导进行了修改

并默认不生成.map文件,而是显示生成的目标文件尺寸

效果如下,欢迎试用并提出意见!!!

解压路径:WIN---->C:\Program Files\CodeBlocks\share\CodeBlocks\templates\wizard(默认)

         LINUX-->/usr/local/share/CodeBlocks/templates/wizard(默认)

(昨天在C::B的论坛上发现这个AVR的向导并非C::B的作者自己写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修改好也发上去??)

楼主(2009-02-23):
今天又被提起:
下面加入我改进的几个向导,打算完善后向官方提交
http://www.aozima.com/codeblocks/

网友:
支不支持ICC呀?

楼主:
回楼上:等ICC出LINUX版本后再说吧..

网友:
非常不错,我就是看了你的教程 入门的
现在还刚刚试用这个软件  里面还有很多的设置参数不怎么清楚

希望LZ 再接再厉 全部写出来 呵呵!

网友:
不是英文单词不认识,只是具体参数作用不太清楚
我现在程序编译没有问题了
编译好的程序在AVR studio里面调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用codeblocks 调试 总是说 没有运行 提示如下:
The program is not being run.
Debugger finished with status 0

是不是我哪里设置没有弄好?
我的工具链设置如下:

楼主:
CODEBLOCKS不是为AVR设计的.没有直接调试功能
除非你配置GDB服务器并正确连接...

事实上我从来不用调试功能,之所以ARM使用JTAG
是因为ARM(LPC2148)的ISP太繁琐

网友:
哦 那我还是用AVR studio调试好了 这个也没有要紧的 只是多装一个程序而已
非常感谢LZ!

刚才有遇到一个问题
在编译的时候
我的代码如下
先定义宏:
#define fosc        4915200                 /*定义时钟频率 Hz*/
#define baudrate        9600                /*定义波特率*/

然后初始化串口代码里面:
UBRRL = (fosc/(16*baudrate))-1;
总是提示警告:

应该是先替换宏 然后计算,计算出是31 问什么还要提示 溢出呢?

楼主:
CODEBLOCKS自带的向导里面已经有预定义 F_CPU 了...
尽量直接使用这个...
在使用Makefile以及自带的<path>/avr/include/util/delay.h
也是使用这个...

所以尽量使用这个...

至于你这出现问题.能否把你的程序上发来(发文件.不要贴代码)
C::B是使用的类Mafefile的方式,也可使用外部Mafefile

网友:
好的 代码贴上
如果使用 F_CPU  的话 代码移植性差,
使用自己定义的fosc 可以在代码里面更改时钟,个人感觉方便点,可能是使用ICC的习惯,所以编程的时候,还有点惯性
代码是 func.h 其他是相关的头文件

网友:
我现在正试着把一个ICC的工程  转成 CODEBLOCKS 试试能不能成功
如果不行 那还得用ICC 破解的东西感觉不好啊

楼主:
在avr-gcc的库里,都以F_CPU(在编译时的参数里面定义)为准
试想当一个工程有N个跟频率有关的时候哪个移植起来更快些

#define baudrate        9600UL                /*定义波特率*/

为什么不试下 util/setbaud.h 呢?

我因为没什么进深入的应用 ,也没作深入研究

网友:
codeblocks是东东,支持语法提示与代码折叠,对写程序帮助好大。

网友:
嗯 再次感谢LZ

在 数字后面加个“UL”就可以了
为什么需要加个“UL” 还不懂

确实 如果使用GCC的头文件 只能用F_CPU,不然头文件都要改动的

只是以前习惯用ICC 里面好多程序都是用自己定义的 fosc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两个都用,呵呵。

网友:
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在ICC里面调用 一些常用的函数 比如:
BIT(x)---某一位置1
CLI()---关闭中断
WDR()---喂狗
等函数,习惯里这些函数使用方式,知道在 micros.h里面
现在用GCC了不知道这些函数在这里是怎么定义的,在那个头文件里面
所以我就把ICC里面现成的micros.h文件拷贝过来用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BIT()  不推荐 建议使用 (1<<X)
CLI()  SEI() 在avr/interrupt.h
详细使用本坛都有资料的,自己搜索之
其实这些头文件本身里面就有很详细的说明...
我每次都吃力地翻译着看....
然后再网上搜..

抱歉,再问下去我招架不住了
芯艺写的《AVR单片机GCC程序设计》不得不看
同样,这本书的PDF本坛有,自己搜索之

网友:
非常谢谢!
哈哈  现在开始自学了
《AVR单片机GCC程序设计》我去搜搜
麻烦你这么久 非常感动!!!!

LZ真是好人!!

网友:
不知道与source insight比较如何?

网友:
刚在GOOGLE上解决了一个问题
就是 定义一个变量到EEPROM 来初始化EEPROM  贴到这里方便像我从ICC转过来的人学习,LZ好人 不会介意的 呵呵!

就是加一个 __attribute__ ((section(".eeprom")))

如: unit8_t c[3] __attribute__ ((section(".eeprom")))={1,2,3};

__attribute__  具体怎么用 还得好好查查

网友(2009-05-29):
LZ能不能出来讲讲CB与WINARM的联合使用???
不才一直在试,就是不行,着实很郁闷。

楼主:
arm-elf-gcc没办法直接在C::B里用...(目前)
还是写Mafefile吧....
C::B只能当个编辑器用..

网友:
哎~
希望LZ钻研成功了的话分享一下成果哦。

楼主:
其实C::B整合AVR也是Makeifle的形式(内部生成)  只不过其中的SRC是自动添加的而已嘛。。。
---------------
其实不算是内部生成Makefile 只不过是把编译选项用菜单列出了而已,然后就是SRC列表是自动添加的。。。
别的和Makefile没什么不同。。。

但ARM有T模式  因此就有了ASM-ARM ARM-T  C-ARM C-T  CPP-ARM CPP-T 这N种模式
不好分呀。。。
真要写成向导只有分6个目录了。。。
而实际使用时还要是自定义的。。。
因此这就不方便了,还不直接手动写Makfile
另外ARM都要用到链接脚本,如手动写Makefile就会很灵活。。。

要不是源文件太多  编译参数太长  我更喜欢直接用命令行。。。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网友:
哈哈,看来要用GCC的话,Makefile是必学了的。

谢谢aozima!

网友(2011-01-25):
谢谢分享,也解到了。

网友(2011-05-05):
正准备用BC,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