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台面不平整该怎么办啊

楼主(2008-08-31):
我用的台面不平,雕PCB的时候,有的地方很深,有的地方都没有痕迹.
请教高手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台面不平还是板子压的不平?台面的话,拆下来送磨床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长的面铣刀,自己铣自己得平台即可!

网友:
是工作台不平还是PCB不平?
以前看过一张图片,是在PCB上焊一条线,检测铣刀与PCB接触了没有。实时跟踪PCB。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夹好PCB后,打表!

网友:
在台面上另放一块诸如PVC之类的板材,直接用铣刀铣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