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单片机开发问题

楼主(2008-09-01):
请问
1。仪隆单片机的开发软件是什么?
2。仪隆单片机的烧写工具是什么?
--------------
以前本人在仪隆主页下载的软件怎么好象一定要仿真器才可以编译?有没有不需要仿真器但可以直接编译成BIN或HEX的编译软件?

网友:
A:
1, EMC 8bit的开发软件是WicePlus
2, EMC 8bit的烧写软件是ELAN DWRITER,烧写工具一般是DWTR 6K, DWTR 8K
不接仿真器应该可以编译

楼主:
我试过WicePlus 不接仿真器不能编译的啊

网友:
哈哈,这种单片机的开发你交给厂家去做就行了,免费的,交的钱可用于冲抵货款.

网友:
是的,wicePlus老版本部分可以直接编译,但是后来的版本没有连接仿真器就不行。

网友(2009-02-18):
不连仿真器可以编译,然后直接烧录都可以用的..

网友:
EMC的MCU多数是OTP,要是无仿真器那成本可想而知呀。

网友(2011-05-18):
是的,我们公司就可以免费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