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针式打印机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8-09-01):
马老师:
    您好。最近买了一本你编写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由于是初学,你书上所讲有关步进电机并不是很详细,所以请问:我从EPSON针式打印机上拆下两个电机,好像有六根线(现在人在公司看不到实物),不知道该怎么驱动它,能否指点一下,能否给些关于它的资料,或是下午下班再补照片给你看看。谢谢了。

图1 (原文件名:01.jpg)

图2 (原文件名:02.jpg)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自己测,一般六线的为四相六线步进机,六线中短路的三根线为一类,共用一条线作为公共端 所以三线为两相,六线为四相,当然不用公用端线的话就为两相了
找公用端线也是用万用表,分别测三根短路线两根间的电阻,与其他两根线间的电阻一样的为公用端,

电机的驱动可用L298N或者  ULN2003A  或UCN5804

网友(2009-03-15):
步进电机驱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