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搭的0~20mA电流环电路图。欢迎各位拍砖。

楼主(2008-09-01):
发一个自己搭的0~20mA电流环电路图。欢迎各位拍砖。

楼主:
模拟传感器接PLC就全靠上面的东东,如果高手指正一下的话就太好了。

网友(2009-02-18):
这是个不共地的线路,实际不必要这么复杂的,而且这个并不常用。现场经常用的是共地的。因为变送器电源一般采用的是24V电源。

网友(2009-06-02):
值得参考

网友:
用XTR110 I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