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稳定,示波器显示均值3.36v,峰峰值160mV,这样行吗?

楼主(2008-09-01):
我用USB 5V转3.3V对陀螺、加速度采集板供电,发现:
示波器显示均值3.36v,峰峰值160mV(纹波?好像是这个术语吧)
地平面好像也很乱。
这样的电源是否干扰太大?
大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是不是一定用电池才行呢?

网友:
3.3V稳压端是否有加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

加一个1u-3.3u的试一下。 很多稳压芯片datasheet上都有这个要求

楼主:
加大电容可以试试!多谢!

我是用电压参考来着,第一次用不知道有什么特性。

用电池的情况怎么样呢?

楼主:
用电池的兄弟们出个手吧,
如果电池情况好,我可要修改一下供电部分了。

楼主:
有没有用usb做过采集的大侠?
提一些意见吧。
周末了大侠们抽个空,多谢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