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 Fluke15B 改造成 Fluke17B

楼主(2008-09-01):
实际上只有Fluke17B,Fluke15B用的也是17B的板,只不过外壳上测频率和相对测量的两个功能按钮被去掉了,加上两个按钮,成功改造15B 为 17B,(尽管后加的按钮不怎么好看),现在可以测量频率了,哈哈。

主板就是17B 的

PS:电路板左侧缺少几一个IC和几个电阻电容,可能和测温有关

四个按钮触点都在,呵

相对测量和测频按钮被割掉了。

外壳这两个按钮的开孔是封死的。

改造完成(过程很简单,就不说了)

测量占空比

测量频率

相对测量

测量温度
PS:证实测温不能用,可能是缺少电路板左上侧的部分电路元件,删除了测温部分改造(拔盘)

Fluke17B的图片是这样的,看看和改造的Fluke15B一样不?

友情提示:改造前请三思,改造可能失败(失败概率大约0.00001%,哈哈),而且会失去保修,改坏了别找我,^_^

网友:
呵呵,这个也能改

网友:
那直接买个15B得了

网友:
比网易还人才。我这边有一个fluke的热电偶测温模块,出来就是毫伏信号,用mV显示的就是温度值。精度0.1℃而且绝对精度比较准确,相比之下VC97只能拿来玩玩。

网友:
我的神啊,太强了!!

网友:
很正常啊,很多不同档次的产品都用同一PCB,同一芯片,同一程序,仅仅跳线不同!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省银子啊。

网友:
强贴留名,正好有个15B,马上试试

网友:
真的好使!

网友:
fluke17B 我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温度测试不能用!

网友:
我觉的改动没必要,我怀疑缺少那几个元器件就是用于温度测试的。再说了,不能测试直流频率,没有什么实在意义

网友:
很正常啊,很多不同档次的产品都用同一PCB,同一芯片,同一程序,仅仅跳线不同!

细分市场就是这样的,和技术无关!

楼主:
15楼,16楼说的好像是对的,测温确实不能用,删除了楼主位的部分内容(测温拔盘改造)。

网友:
楼主导电橡胶哪来的呀?

楼主:
LS,导电橡胶是表上原有的,连接LCD的,这个改造没有针对电路做任何改动,只是简单恢复了两个按钮,实现17B的测频,占空比,相对测量功能。

网友:
15B内部也是如此的漂亮,决定出手买一台了(虽然家里的万用表都好几个了)

网友:
改造成功...

谢谢楼主

网友:
在淘宝上找了一下fluke 289 价格从3000多到6000千多。
都不知怎么选购

网友:
【23楼】 elehhg ,

买有交易记录的。 ----- 不过这东东也能做假 。。

邮购部也有FLUKE的十来款FLUKE,但没有289型号。。

网友:
17B测量电阻,反应很慢,有时真想把它飞出窗外,但不是自己的,没办法,先用着!

网友(2009-02-21):
不错不错啊,可惜已经买了17B

网友:
我的 FLUKE 15B 和LZ的不太一样,用的芯片不是 COB 封装的,是 QFP 封装的。好像是一家台湾公司的芯片。当时查到了芯片资料,带通讯口可以输出数据。本来准备DIY一下的,后来想想要在外壳上留下伤口就不忍心下手,放弃了。

网友:
我自家还在用着10年前的古董DT9203,手动4.5的数字表,感觉还不错啊

Fluke 17B是上一年买了个,公司配俺的,300多,COB封装的IC也烂了点

今年年前就换了个新表,Fluke 8846A,这个用起来很爽,不错哈,挺喜欢这个的,且估计N年没得换的,一直用到坏为止-_#!

网友:
有机会我也改改

网友:
Fluke 17B才300多?哪里有买啊?

网友:
MARK,明天去把公司的15B拆了。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不过,还是心疼,花大价钱买Fluke的表,这么改,真心疼,除非...

网友:
淘宝价 15B 200多   17B  300 多,差了100多大洋啊!

网友:
淘宝价17B 345带正规发票的
不带票还能便宜呢

要注意的是15~17这种都是国内版,COB的IC,和进口原装版本差很远,进口都是2K这个价位的

Fluke的低端表也感觉不到什么优势,能淘到做工好的国产表其实更实惠,个人意见,呵呵

当然,你要和我一样有Fluke的8846A也就无视一切国产表咯,哈哈

网友(2009-04-03):
【34楼】 lysoft

因为你防毒,“Fluke 8846A”

我淘到两个万用表,一个台式表,一块FLUKE 15B,

还算比较幸运吧,我淘到的Fluke 15B不是COB封装。

网友:
如果有不法商人利用你的这一技术加以改造的话那可是罪过。

网友:
【16楼】 agtime
积分:2
派别:
来自:
我觉的改动没必要,我怀疑缺少那几个元器件就是用于温度测试的。再说了,不能测试直流频率,没有什么实在意义
==========================================
“不能测试直流频率”这话听着都新鲜!

网友(2009-05-18):
国产的BY1935是真正用的FLUKE的芯片和技术,质量和原产的FLUKE很相像.FLUKE15B 和17B实际和FLUKE原厂技术没多大关系,就是挂个FLUKE的名,用料选材稍好一些.

网友(2009-07-22):
这年头直流也有频率了哈哈

网友:
有两个F15B都摔坏LCD镜片,晕倒,芯片是PQFQ封装的,打算用一片M8与它通讯用数码管显示,改成台式万用表。
如果谁有F15/F17的LCD镜片转手,感激不尽。。。

网友:
晕,我刚拆了15B,楼主说的没错;我手上的15B,线路板上为FLUKE 17B-3001 REV 009,主芯片不是邦定的,而是FS9721_LP3台湾产的

网友:
呵呵,我也试过了可以,还好我的IC不是绑定软封的,谢谢楼主,从此有17b用了

网友:
验证过了可行

网友:
刚简单的测试过,可以,不过那部分缺失的IC与相关的阻容不知谁知道,哪位有17B的脱光了上来让大伙看看那部分?

网友A:
看看我的表,有没有人猜到是什么牌子的?

用的FS9711,看来的FLUKE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楼上的仁兄,你这表是啥型号啥牌子?

网友:
是SANWA日本三和 PM3:

http://www.sanwa-cn.com/sanwa-cn_Product_2541980.html

网友:
28楼的17B 300多在哪拿的,我们和fluk一个办公室,还是同一个总公司,貌似这个价钱也拿不到

网友B(2009-12-23):
实际上,在表的面板上打一个供表笔尖大小的孔就成了,没必要去制造一个按键,我就这么干的,用时候笔尖一捅,嘿嘿

网友:
相对测量是干什么用的,我没有搞明白,那个孔我没开

网友:
34楼真能搞笑,F15B还分什么国内版国外版???
我告诉你,F15B和F17B就是针对中国市场设计的,根本没有国外版。在Fluke的网站上,其他地区的产品名录上根本就没有这两块表。

网友:
15B郑州310不带票~~~~

网友:
改造完毕.成功!区别就是:我的机子集成块不是黑药膏的

网友(2010-03-13):
TB上买了15B290,可信吗?

网友(2011-03-04):
我钻了两个3.2mm的洞,装了两个3mm的LED当作按钮.

网友:
强人的帖子···

网友(2011-08-31):
我有个15B的

网友:
15b改17b,意义不大

网友:
直接买17B算了,这个测温度谁知道是怎么测的吗?

网友(2011-10-10):
这样也行啊,不错

网友:
你是怎么改的?能不能详细说说。我的也是15B

网友(2012-01-26):
15B背光如何改的。

网友(2012-05-17):
还要低调啊,别让厂家知道。

网友(2012-11-26):
我有块15B的,改了,很方便的,确实不错。

网友(2012-12-29):
要低调
千万别让厂家知道了

网友(2013-12-12):
今天刚领了一块15B新表,13年新版的,不知里面还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LZ真富有  咱们做朋友吧

网友(2014-05-18):
当精密台式用?它也不精密啊,普通用途随便什么表不是一样的用,用得着花几倍的价格去崇洋。

网友:
看17B的电路图哪里值得500+了,就是老美的人工贵了。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表,有没有人猜到是什么牌子的?

用的FS9711,看来的FLUKE是一个档次的:

大胡子你的表是PM3.   鬼子的口袋万用表。

网友:
哈哈,那就直接买15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在表的面板上打一个供表笔尖大小的孔就成了,没必要去制造一个按键,我就这么干的,用时候笔尖一捅 ...

是的,俺多年前就是这么搞的,不影响美观,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