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想换硬盘但又不想重装系统,来问问大家怎么弄比较好?

楼主(2008-09-01):
如题,笔记本的硬盘想换大些容量的,但有又不想重装系统,因为装系统和软件太浪费时间。

网友:
ghost过去,再ghost回来。估计可以

楼主:
同志们,本本只要一个硬盘接口啊,初步思路如下:
1, ghost 系统分区,大概有20G
2, 通过局域网发到另一台PC上保存系统分区ghost文件
3, 换上新硬盘,然后从光驱启动,把C盘分为20G
4, 在C盘装ghost一个XP系统
5, 从硬盘启动,把网络上原系统分区ghost文件COPY 到新硬盘的其他分区
6, 再ghost C盘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们试过没,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
有可行性,也可以使用windows pe,从光盘启动的,也具备局域网功能。

楼主:
windows pe,没有用过,我GOOGLE看

网友:
ghost,disk to disk方式.多出来的空间再分出一个区.

楼主:
TO  【6楼】 rainyss
DISK TO DISK 我也知道,但我的本只有一个硬盘接口,不能DTD

网友:
找个台式机把两个硬盘装上去在ghost

网友:
如果是台湾品牌的笔记本,直接把硬盘拆下来,做移动硬盘,把东西拷到新的硬盘里,注意分区顺序~把新硬盘装上就可以了,
(在华烁机子实验过,IBM则绝对不可以)

网友:
IBM用GHOST是可以的,但是要一张启动盘。

楼主:
好,等新硬盘到手后试试,然后再来汇报

楼主:
最新结果,方法如下:
1, ghost 旧硬盘的系统分区C: C_Ghost
2, 通过局域网发到另一台PC上保存
3, 旧硬盘的其他分区一样处理
4, 换上新硬盘,然后从光驱启动,把C盘分为20G,并格式化
4, 光驱启动,先在C盘 ghost一个XP系统(光盘版本)
5, 从硬盘启动,把网络上原系统分区ghost文件COPY 到新硬盘的其他分区
6, 再ghost 回C盘
7, 其他分区的一样处理
经过N次ghost, 成功实现新旧硬盘系统迁移!

网友:
我试过一次,换硬盘,xp+linux双系统。
直接拷文件,linux启动正常。xp停在登录窗口前面那个蓝屏幕下了。只好将xp重新安装。

网友:
先Ghost>>然后把GHO文件拷出来>>换硬盘,再装一个系统,装一个一键还原>>然后把GHO文件拷到新硬盘>>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