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4K flash的8位机什么价格,与mega48比有优势吗?

楼主(2008-09-02):
NEC 4K flash的单片机有哪些型号呀,

要求要有1路PWM和1路UART,

月用量2K,

我现在用的是mega48,如果价格上有优势的话马上换。

网友:
这个可以暂时联系阿莫,NEC有一款单片机可以对应MEGA48------UPD78F9232
它资源如下:
4K FLASH 、256B RAM、内置8M高速晶振、低速240K晶振各一个,26个IO,1路16位定时器与2路8位定时器。1个内置看门狗,1路16位PWM,1路8位PWM,1路UART,4路10位AD,8*8乘法器1个。

NEC 4K flash的单片机有哪些型号呀,要求要有1路PWM和1路UART,
NEC 4K FLASH,带1路UART的芯片还有:
UPD78F9222
它资源如下:
4K FLASH 、256B RAM、内置8M高速晶振、低速240K晶振各一个,17个IO,1路16位定时器与2路8位定时器。1个内置看门狗,1路16位PWM,1路8位PWM,1路UART,4路10位AD。

网友:
其实一直对瑞萨的片子感兴趣,只不过零售渠道上那是相当的不好买。既然开了NEC,如果再开个全球销量第一的瑞萨分坛就更完美了

网友:
哈哈,谢谢哈,有竞争才有进步!

网友:
有nec的地方就有renesas~~~~~~~~~~~

无孔不入啊

不过觉得要宣传renesas,可以去其它单片机版块

这里是NEC版块

网友:
【10楼】 renesas

瑞萨的 仿真器哪里有卖? 价格怎样?

网友:
~~~~那开发的时候有什么廉价的工具?

有什么简单的ISP下载工具吗?

刚下载了瑞萨的一个系列的器件手册,靠!做市场做到这份上了,手册都有中文的,而且做的非常标准。ST应该好好学学了,连个像样的中文手册都没有。

网友:
哈哈,瑞萨,一个被低估的巨头。

网友:
瑞萨

不知道怎么样,有哪位朋友用过?

网友:
不知道有谁用过,只知道销量居榜首。。。

网友:
---泡妞的招用1/3到代理商手上,样片、开发板、开发设备你就什么都有了!

还是你厉害~!呵呵

网友:
TO renesas
我们和阿莫联合办这个论坛的目的是推广NEC,让广大用户有个更多的选择。
所以我们这里一般都是回答技术问题,如果用户有想了解一下价格之类的情况,我们会回答。
对于单片机的价格,根据量的不同,价格自然不一样,NEC的价格优势不逊瑞萨,这个也是共识吧。
对于产品线而言,NEC的产品线也是不输瑞萨的。
对于你在这里讲:

忘记说价格的问题了,那个R8C/2K好像是接近MEGA48的价格,那个R8C24似乎是接近MEGA8的价格,不要问FLASH的问题,日系的FLASH无论是NEC还是RENESAS,甚至ST的单片机里面的FLASH都是足够大的,如果会用的话,4K可以用到16K,这个已经是不公开的秘密了,相信用过ST单片机的人都知道。ST7的单片机手册上写4K,实际给你开16K。里面明明有4个Timer,手册里就写2个,呵呵!举个例子,大家都明白的。

对于这些数据手册外的资料,我们还是建议用户谨慎点,最好按照数据手册的要求去开发,否则到时候产品产生致命BUG,可是谁也帮不上忙哦。

还得重新补充一句:本论坛的目的是介绍NEC单片机,给用户提供一个选择的机会,解决大家在学习或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不想卷入各个品牌之间的口水仗。

网友:
一口气看完,还不错

网友:
瑞萨的如果想买找我我可以帮你们搞个好的价格,虽然我不是代理商。哈哈

网友:
看了一下瑞萨的网站,做得真的不错,中文很好。

网友:
瑞萨我没用过 我一个兄弟在瑞萨上班 年薪30W 不是做MCU  做数字电视芯片

网友:
NEC也很不错 我车上的ECU是NEC的片子 日本电装公司出品ECU总成,台湾那边改装就是改NEC片子 新片子一上  100马力的车就上135马力了 NBXX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