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加减速曲线设计,如何避免过大的机械冲击!

楼主(2008-09-02):
各位大侠好!
    小弟做了台三轴机。用AVR直接给三个伺服包脉冲。底速情况下还行,高速时机械冲击就很大!所谓高速也就是1秒钟1万个脉冲左右的速度。在实际运行时,X、Y轴多数是在动作几十至几百个脉冲之间切换(X动作后Y动作再X动作....有时XY同时动作),一个脉冲就是0.01mm。
    加减速曲线的设计。小弟找了一下,也没多大收获。特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有大把论文,但是代码么,少之又少。

楼主:
能不能确切一点

网友:
什么是三轴机?CNC么?

楼主:
楼上笑话我了
就是上下、左右、前后,三个电机的动作。完成三维空间的定位。以便完成定位后要做的事。定位时间越短,工作效率就越高。定位时间也就是三个电机的运行时间。时间要求短,速度必然高,导致机械方面的冲击就大了。要获得高的效率,必然克服运动时的加减速带来的冲击。就有加减速曲线设计这一说了。小弟就只有中专水平,理论太少...

网友:
这个要做好比较麻烦,建立模型,仿真计算,测试。你不会没有根据的在测试吧。

楼主:
机器都做出来了

网友(2012-02-23):
你好:请问有使用模拟量控制的吗?怎么才能让他很平缓启动啊?

网友:
使用伺服电机成本很高吧,这个可以用步进来实现三维定位

网友:
加速曲线得配合你电机的一些参数设计的,至少你得看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从曲线上取几个值得出电机的转速,编程一步一步阶跃至高速。取值越多,运转越平稳,机械方面的震动就越小。

网友:
哦对,你的电机是有驱动器的吗?

可以做一个表,编程控制从表里取值在控制转速的变化率。因为还跟你机械设备的固有频率有关,单纯的从矩频特性估值然后就能整出个好值也不容易,需要反复修改。

网友(2014-04-14):
哥们,你这个弄出来了吗?AVR不是有个加减速控制文档了。AVR446,专门将步进电机线性速度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