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84运放电源wenti

楼主(2008-09-02):
有人用过tl084?
手册上供电电压是最小8v,
有的书上电路用的是5v,
5v供电有人用过吗?

网友:
应该是正负12V

楼主:
手册上是正负8v到正负18v
不会是最近生产工艺不同,有所改变?

网友(2009-03-30):
下载一个DataSheet看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
1084是超级垃圾,5伏输入3.3输出0.5A会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