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马老师帮我看看,关于gprs模块和单片机 AT+CNMI=2,2,0,0,0 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8-09-02):
看过马老师一篇文章       嵌入式系统中短消息实时处理的实现
里面提出一种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短消息实时处理的方法,用ATmegal28单片机控制GSM模块,通过设置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参数配置,使短消息不经过SIM卡而直接发送至单片机。短消息格式为PDU方式,增加了通用性。利用ATmegal28快速处理能力,结合状态机的程序设计方法,在接收程序中解析出必要的信息,从而实现短消息的快速处理。

论文里面说到的是pdu模式,我现在是sim300模块,128单片机,硬件结构大体一样
我现在需要实现没有pdu那么复杂,只需要用文本模式就可以了,因为只需要传输英文字母,但是却在手机发送短信控制单片机那里卡住了

我用的也是
若使短消息不经过SIM卡,直接发送至TE,可以设置:
AT+CNMI=2,2,0,0,0

但是当我用手机发送短信给模块,希望直接到达单片机从而执行我想要的中断处理函数时,单片机毫无反应
经过试验发现,单片机可以成功发送at指令给串口,从而达到通过模块向我的手机发送短信的目的,问题就出在,我用手机给单片机发送回短信这个环节

楼主:
因为虽然手机发送Z给模块直接传输到串口(AT+CNMI=2,2,0,0,0指令用来设定该功能的)
但是单片机收到的确是
+CMT: "+8615862938263",,"08/09/02,15:34:01+32"
Z
这么一大串,(如果直接连接电脑串口,通过串口助手的发送Z的话,只是传送一个Z,所以中断顺利产生,但是换成手机,发1个Z就要带上那么一大串)所以可能单片机不知道一条短信是否读完就提前结束了,也就是说单片机很可能没收到Z就认为短消息已经结束,从而没有收到Z,请马老师指导下

网友:
使用GTM900的本来想直接飘过...

唉,同情楼主,折腾这么久了,还过不了关。

你的mega128的串口接收程序写的有问题,和什么模块都无关。串口中断是每收到一个字符就会产生一次的,所以你不要看到中断了
就急着处理,收的东西还没全呢,怎么处理啊,要想办法收全了再处理。建议你看看别人的串口接收中断处理代码。
最最最简单的办法,做个延时,等所有的字符都收齐了,再处理。或者开缓冲区,根据缓冲区的长度来判断是否都接收完毕。

下面是用CVAVR自动产生的串口中断接收程序,支持缓冲区,比较经典的:
#include <mega128.h>

#define RXB8 1
#define TXB8 0
#define UPE 2
#define OVR 3
#define FE 4
#define UDRE 5
#define RXC 7

#define FRAMING_ERROR (1<<FE)
#define PARITY_ERROR (1<<UPE)
#define DATA_OVERRUN (1<<OVR)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UDRE)
#define RX_COMPLETE (1<<RXC)

// USART0 Receiver buffer
#define RX_BUFFER_SIZE0 255
char rx_buffer0[RX_BUFFER_SIZE0];

#if RX_BUFFER_SIZE0<256
unsigned char rx_wr_index0,rx_rd_index0,rx_counter0;
#else
unsigned int rx_wr_index0,rx_rd_index0,rx_counter0;
#endif

// This flag is set on USART0 Receiver buffer overflow
bit rx_buffer_overflow0;

// USART0 Receiv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0_RXC] void usart0_rx_isr(void)
{
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0A;
data=UDR0;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0[rx_wr_index0]=data;
   if (++rx_wr_index0 == RX_BUFFER_SIZE0) rx_wr_index0=0;
   if (++rx_counter0 == RX_BUFFER_SIZE0)
      {
      rx_counter0=0;
      rx_buffer_overflow0=1;
      };
   };
}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Get a character from the USART0 Receiv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GETCHAR_
#pragma used+
char getchar(void)
{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0==0);
data=rx_buffer0[rx_rd_index0];
if (++rx_rd_index0 == RX_BUFFER_SIZE0) rx_rd_index0=0;
#asm("cli")
--rx_counter0;
#asm("sei")
return data;
}
#pragma used-
#endif

// USART0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TX_BUFFER_SIZE0 8
char tx_buffer0[TX_BUFFER_SIZE0];

#if TX_BUFFER_SIZE0<256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0,tx_rd_index0,tx_counter0;
#else
unsigned int tx_wr_index0,tx_rd_index0,tx_counter0;
#endif

// USART0 Transmitt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0_TXC] void usart0_tx_isr(void)
{
if (tx_counter0)
   {
   --tx_counter0;
   UDR0=tx_buffer0[tx_rd_index0];
   if (++tx_rd_index0 == TX_BUFFER_SIZE0) tx_rd_index0=0;
   };
}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0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PUTCHAR_
#pragma used+
void putchar(char c)
{
while (tx_counter0 == TX_BUFFER_SIZE0);
#asm("cli")
if (tx_counter0 || ((UCSR0A & DATA_REGISTER_EMPTY)==0))
   {
   tx_buffer0[tx_wr_index0]=c;
   if (++tx_wr_index0 == TX_BUFFER_SIZE0) tx_wr_index0=0;
   ++tx_counter0;
   }
else
   UDR0=c;
#asm("sei")
}
#pragma used-
#endif

楼主:
好复杂,头都大了,一定要开辟缓冲区么,我直接接收就不可以么?
1做个延时,等所有的字符都收齐了,再处理。                 问题是怎么延时呢?可否简单介绍一下
2或者开缓冲区,根据缓冲区的长度来判断是否都接收完毕。     开辟缓冲区我有点思路,可以参考马老师书上的,但是根据缓冲区的长度我还不是很明白这句话,如果我能判断接收完毕后就好了,手机发送的是那么一大串字符!

本身就不是学习编程出身的,老师非让我做这个不做完不行啊!

楼主:
Appcat
你好,可以邮件联系你么,我想知道如何做延时,实在没这方面的经验
希望可以发邮件和你请教!

网友:
手机发送的东西,总要有个上限吧,不可能是无限的吧,所以把你系统需要处理的最长长度+1做为缓冲区长度总可以吧。其实
英文短信才几个字符啊?上面我贴的程序里边开了255个字符,绝对够用了。

仔细看看上面的程序,里边有一个变量rx_counter0,这个就是关键所在。你在主程序里边判断rx_counter0是否不为零,如果
不为零,说明串口已经有东西进来了,计算一下你的波特率和最大长度,做一个延时,保证串口缓冲区能够收到所有字符,然后
取出整个缓冲区,你的完整短信已经在里边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

#define MAX_BUF_LENS              255
unsigned char buf[MAX_BUF_LENS], i

//初始化,首先清空串口缓冲区,防止残留的字符干扰
while (rx_counter0) getchar();
memset(buf, 0, MAX_BUF_LENS);
......................

//自己做循环,检测rx_counter0是否不为零
while (!rx_counter0);
//延时100毫秒,具体多少需要自己算,这个时间宜长不宜短
delay_ms(100);
i = 0;
while (rx_counter0)
{
      buf = getchar();
      i++;
}
//到这里,串口过来的短信已经完整的存放在buf中了,你可以对buf进行需要的操作了

btw:别给我邮件了,我现在收邮件太麻烦,就在这里讨论吧。我觉得本身这个问题不难,是你的脑子卡在这里了,一旦想通了,你会发现是很自然的事情。
希望你能静下心来看懂上面的程序,你的思路就有了。

楼主:
好的,不好意思,你给我这些程序已经给我很大的帮助了,我一定认真看,谢谢
memset这个函数的意思是初始化么??

网友:
memset就是想指定的地址,填入指定长度的内容

memset(buf, 0, MAX_BUF_LENS);就是想buf指针所指的地址连续填入MAX_BUF_LENS个零.

清空串口缓冲区必须要用while (rx_counter0) getchar(); 不能直接操作缓冲区,否则会死的很难看的。

这些代码都是使用CVAVR编译的。

楼主:
1还有这个时间的问题
延时100毫秒不需要修改么
这就是我要接受的内容
+CMT: "+8615862938263",,"08/09/02,15:34:01+32"
Z
不知道100ms够不够?

2这段程序要建立在2楼你给我的开缓冲区的程序吧基础上把?也就是说2楼和5楼的程序都是需要的?

3还是关于清空缓冲区的问题
while (rx_counter0) getchar(); 的意思是当rx_counter0不为0也就是表示接收到的数目不是0的时候,就进行getchat()接收
当接收数目为0的时候就跳出循环执行memset();
问题是我不明白while (rx_counter0) getchar();是怎么实现清空的作用的,因为我不知道rx_counter0何时为0,

请赐教

网友:
1、100毫秒应该足够了。实际时间还能缩短,粗略估算:你需要接收的字符数×(1 / (波特率 / 8))= 延时时间

2、你说的完全对

3、getchar()函数的源码在2楼,每执行一次就从接收缓冲区中取出一个字符,缓冲区的计数器rx_counter0就会减1,所以当getchar()
   取走缓冲区内最后一个字符时,rx_counter0就为零了。所以你不需要知道rx_counter0何时为零。

2楼的代码是用CVAVR的代码向导自动生成的,非常经典,建议深刻理解,这些问题都不成问题了,而且这个串口操作模型效率很高,
很多涉及串口的地方都能用。

楼主:
因为我原来uart.c用得都是轮询写getchar(),和putchar(),而我现在只需要用到接收中断,所以我想putchar()就依然按照轮询得不改变,getchar()
用你那种char getchar(void)
{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0==0);
data=rx_buffer0[rx_rd_index0];
if (++rx_rd_index0 == RX_BUFFER_SIZE0) rx_rd_index0=0;
#asm("cli")
--rx_counter0;
#asm("sei")
return data;
}
#pragma used-
#endif
这样可以吧???

网友:
没有问题啊

楼主:
太感谢楼上了,正在修改程序移植中。。。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恳请大哥帮助

1    buf  = getchar();

还是不理解
getchar(); 是接收函数啊,怎么能把函数付给一个元素呢
2数据到达buf[]之后
如果想表达     switch((char)UDR0)
{    case'X':
          control_node1();
break;
          case'Y':
      control_node2();
break;
      case'Z':
      control_node3();
break;
         }

该怎么表达因为如今的UDR0数据已经都变成buf[0],buf[1],buf[2]....怎么写这个case语句啊

楼主:
#define MAX_BUF_LENS              255
unsigned char buf[MAX_BUF_LENS], i

//初始化,首先清空串口缓冲区,防止残留的字符干扰
while (rx_counter0) getchar();
memset(buf, 0, MAX_BUF_LENS);
......................

//自己做循环,检测rx_counter0是否不为零
while (!rx_counter0);
//延时100毫秒,具体多少需要自己算,这个时间宜长不宜短
delay_ms(100);
i = 0;
while (rx_counter0)
{
      buf = getchar();
      i++;
}
//到这里,串口过来的短信已经完整的存放在buf中了,你可以对buf进行需要的操作了

另外这段程序放哪里比较合适,放在接收中断interrupt [USART0_RXC] void usart0_rx_isr(void) 里面可以么,不会冲突么

网友:
楼上的,这个程序可以放在主程序里边: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uf[MAX_BUF_LENS], i

        //初始化,首先清空串口缓冲区,防止残留的字符干扰
        while (rx_counter0) getchar();
        memset(buf, 0, MAX_BUF_LENS);

        while (1)
        {
                while (!rx_counter0);
                //延时100毫秒,具体多少需要自己算,这个时间宜长不宜短
                delay_ms(100);
                i = 0;
                while (rx_counter0)
                {
                        buf = getchar();
                        i++;
                }
                //到这里,串口过来的短信已经完整的存放在buf中了,你可以对buf进行需要的操作了

        }

}

楼主:
谢谢,不过已编译无数个错误,正在调试,我已经感激的不行了,真的,如果能成功,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楼主:
再请问下
+CMT: "+8615862938263",,"08/09/02,15:34:01+32"
Z

//遍历这个buf,寻找回车换行字符0x0d、0x0a,因为根据你给的格式回车换行后就是短信的那个字符了
                        if ((buf[j] == 0x0d) && (buf[j + 1] == 0x0a))
                        {
                                key = buf[j + 2];
                                break;
                        }
                }
Appcat大哥的意思是不是+CMT: "+8615862938263",,"08/09/02,15:34:01+32" 经过回车换行就输出Z了,所以回车换行后就是我要的字符Z???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建议你使用sscom32作为调试串口的工具,看看SIM300给你发送的内容:
+CMT: "+8615862938263",,"08/09/02,15:34:01+32"
Z
这个内容都是SIM300一次发的,不是什么经过回车换行就输出Z,里边的0x0a,0x0a也都是SIM300发的。

看看uedit中的16进制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恩,我这就看看!问题我是用手机往模块发信息直接传到串口,如果用那个软件,单片机连接串口的话,那么模块就无法使用了
模块连接串口如果想测试的话,必须用超级终端占用串口

网友:
用sscom32是让你看看回传的什么内容,理解一下程序,不是要你测试时也挂着。不是用M128吗?它还有一个串口,你可以用来调试,接PC用SSCOM32就可以了。

楼主:
恩,其实在你的提示下,我用读取指令已经反向通了,真不知道怎么感激
但是直接发串口还是有点问题,编译通过了。中断没产生,可能是我移植的问题,我一定认真看,你对我的这个程序帮助太大了

我发自内心的感激你!

网友(2009-01-28):
不知楼主做好了没有  ,我正在做类似的一个东西 能否参考一下你的项目?

不甚感谢!

QQ394220173

jzd19851102@126.com

感谢!!1111

网友(2009-04-13):
不知楼主做好了没有 ,我新手,刚开始做类似的一个东西 能否给一下相关建议?

QQ358274423
vinnar@163.com
感谢!!

网友:
猫猫真是热心人啊,佩服!

网友(2009-08-23):
#include  <io.h>
#include  <interrupt.h>
#define   fosc    11059200                                           //时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RXB8 1
#define TXB8 0
//#define PE 2    //M16
#define UPE 2    //M128
#define OVR 3
#define FE 4
#define UDRE 5
#define RXC 7

//宏定义
#define FRAMING_ERROR (1<<FE)
//#define PARITY_ERROR (1<<PE)    //M16
#define PARITY_ERROR (1<<UPE)    //M128
#define DATA_OVERRUN (1<<OVR)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UDRE)
#define RX_COMPLETE (1<<RXC)

#define IGTON     PORTD|= 0x10         //IGT点火信号
#define IGTOFF    PORTD&=~0x10
#define RTSON     PORTD|= 0x40         //RTS信号
#define RTSOFF    PORTD&=~0x40
#define DTRON     PORTD|= 0x20         //DTR信号
#define DTROFF    PORTD&=~0x20

unsigned char MEMSBUF0[255],MEMSBUF1[255];

#define RX_BUFFER_SIZE0 255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_buffer0[RX_BUFFER_SIZE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_wr_index0,rx_rd_index0,rx_counter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_buffer_overflow0;

#define TX_BUFFER_SIZE0 255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_buffer0[TX_BUFFER_SIZE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0,tx_rd_index0,tx_counter0;

#define RX_BUFFER_SIZE1 255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_buffer1[RX_BUFFER_SIZE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_wr_index1,rx_rd_index1,rx_counter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_buffer_overflow1;

#define TX_BUFFER_SIZE1 255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_buffer1[TX_BUFFER_SIZE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1,tx_rd_index1,tx_counter1;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ms)                                         //0.1ms delay
{
  unsigned int m=0;
  for(;ms>0;ms--)
    {
      for(m=0;m<56;m++)
          {;}
        }
}

void delay50ms(unsigned int ms)
{
   for(;ms>0;ms--)
   {
     mdelay(50);
   }
}

void uart0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UCSR0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 = 0x00;
         //UCSR0C =(1<<UPM01)|(1<<UCSZ01)|(1<<UCSZ00);                     //8bit+1bit stop(偶校验)
         UCSR0C =(1<<UCSZ01)|(1<<UCSZ00);                                   //无校验
         UBRR0L=(fosc/16/(baud+1))%256;
         UBRR0H=(fosc/16/(baud+1))/256;                                  //波特率设置
         UCSR0B =(1<<RXEN0)|(1<<TXEN0)|(1<<RXCIE0);
}

void uart1_init(void)
{
         UCSR1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1A = 0x00;
         UCSR1C =(1<<UCSZ11)|(1<<UCSZ10);                                //8bit+1bit stop
         UBRR1L=(fosc/16/(baud+1))%256;
         UBRR1H=(fosc/16/(baud+1))/256;
         UCSR1B =(1<<RXEN1)|(1<<TXEN1)|(1<<RXCIE1);                       //RXCEN TXCEN
}

void putchar0(unsigned char c)
        {
            while (!(UCSR0A&(1<<UDRE0)));
              UDR0=c;
        }

void putchar1(unsigned char c)
        {
            while (!(UCSR1A&(1<<UDRE1)));
              UDR1=c;
        }

SIGNAL(SIG_USART0_RECV)
{
        unsigned 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0A;
        data=UDR0;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0[rx_wr_index0]=data;
           if (++rx_wr_index0 == RX_BUFFER_SIZE0) rx_wr_index0=0;
           if (++rx_counter0 == RX_BUFFER_SIZE0)
              {
                  rx_counter0=0;
              rx_buffer_overflow0=1;
              }
           }
}

unsigned char get0_char(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0==0);
        data=rx_buffer0[rx_rd_index0];
        if (++rx_rd_index0 == RX_BUFFER_SIZE0) rx_rd_index0=0;
        cli();
        --rx_counter0;
        sei();
        return data;
}

SIGNAL(SIG_USART1_RECV)
{
        unsigned 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1A;
        data=UDR1;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1[rx_wr_index1]=data;
           if (++rx_wr_index1 == RX_BUFFER_SIZE1) rx_wr_index1=0;
           if (++rx_counter1 == RX_BUFFER_SIZE1)
              {
                  rx_counter1=0;
              rx_buffer_overflow1=1;
              }
           }
}

unsigned char get1_char(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1==0);
        data=rx_buffer1[rx_rd_index1];
        if (++rx_rd_index1 == RX_BUFFER_SIZE1) rx_rd_index1=0;
        cli();
        --rx_counter1;
        sei();
        return data;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j=0,k=0;
    rx_buffer_overflow0=0;
    rx_wr_index0=rx_rd_index0=rx_counter0=0;
    rx_buffer_overflow1=0;
    rx_wr_index1=rx_rd_index1=rx_counter1=0;
        PORTD = 0xF3;
        DDRD  = 0xff;
        uart1_init();
        uart0_init();

        sei();
    while(1)
        {
           i = 0;
           while (!rx_counter0) ;
           //delay50ms(5000);
                while (rx_counter0)
                {
                      MEMSBUF0 = get0_char();
                      i++;
                }
       for(j=0;j<i;j++)
           {
             putchar0(MEMSBUF0[j]);
           }
      }
我使用avrstudio编译的,为什么程序最多只能接受98个字节的数据,超过98字节的数据就丢失,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了!

网友:
有苹果猫讲课,一定要留意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我这里问个小问题~~~

我在设置了 at+cnmi=2,2  后,用手机给modem发信息,串口终端上有信息返回

但再次给modem 发信息后,串口终端上就没有信息返回了

查看cnmi    它自动变成了  2,0

在之前的设置之后  都有at&w  保存了的 ~~~  这是为什么呢   请高人指点

网友(2009-12-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查资料说是te收到短信后,没有及时给ta返回收到的响应,但是具体怎么解决不知道。
顶一下,有谁知道吗?

【32楼】 terriers 强盗
积分:4
派别:
来自:
我这里问个小问题~~~

我在设置了 at+cnmi=2,2  后,用手机给modem发信息,串口终端上有信息返回

但再次给modem 发信息后,串口终端上就没有信息返回了

查看cnmi    它自动变成了  2,0

在之前的设置之后  都有at&w  保存了的 ~~~  这是为什么呢   请高人指点

网友(2010-02-20):
单片机GPRS/GSM开发套件主要用于客户开发基于8位用单片机和西门子MC39IGPRS模块的GPRS无线数据通讯终端,为那些没有GPRS开发经验的用户展示基于单片机的GPRS开发过程,开发人员只需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内即可实现GPRS拨号和数据传输。提供**源代码
联系方式:
QQ:84239629
淘宝网店: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9f23cd9ea56dfe081c382c241646cf1.htm

网友:
MARK 新人认真听讲

网友(2012-11-09):
非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