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难题,delphi如何读取二进制文件?

楼主(2008-09-02):
举个简单的例子出来吧!

网友:
楼主去找找网上的大富翁离线数据库,里边基本有你能想到的任何问题答案。

楼主:
【1楼】 Appcat
我找找看!

网友:
我自己电脑上的都格了,没留,楼主要能找到版本比较新的,可以上传到阿莫这里,大富翁论坛里边全部是DELPHI的高人,是个宝贝。

楼主:
【3楼】 Appcat
正在下载05年与07年的离线数据库!
稍后上传!

楼主:
大富翁果然是个好东东!

网友:
这个本来用C实现很简单,不会用Delphi,用Delphi很难实现么?前段时间我们上微机软件工程师也遇到这个问题。我做了个软件把HEX文件转成了二进制文件,做了加密处理。然后要求上位机软件读二进制文件,再按照协议传给Bootloader程序,结果也是搞了好久才搞定。
    帮不了你,只是好奇,进来看看,顺便帮你顶顶。

网友:
到帮助里面看看 TFileStream,TMemoryStream

网友:
【6楼】用过C的指针后,会发现delphi里边简直是地狱一般,所以我现在一般不用DELPHI和VB。
但是C的指针用不好会造成很大的隐患的,这点DELPHI之类的做的就比较好,它的TStream类安全的封装了指针和缓冲区操作,
严格的边界检查和类型检查,都保证了编译出的程序不会存在缓冲区漏洞,使用习惯了的delphi程序员也无所谓,倒是认为
C的指针难理解,容易出错。

网友:
什么和什么啊,不就读二进制文件吗?
汗。。哪有那么复杂

网友:
你发一个二进制文件上来,我帮你写个Demo

网友:
写个demo还需要要样本?

网友:
楼主不在啊,没有二进制文件也行。

网友(2008-10-10):
用流的方式读取就行了

网友(2008-11-16):
看过了,只能打开hex格式的,并不能读取bin格式。

楼主:
【19楼】 ybx520

可以看看这个链接,我根据大家建议写的一个HEX转BIN 的小软件!

 今天刚刚用DELPHI写得HEX转BIN小软件,第一版源程序公布!

本贴被 smallsnai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6,15:48:31.

网友:
麻烦NeoYu你上传源码好吗?正学习这个的读取。先谢了。

网友:
看一下这个合不合用?

Bin,hex viewerourdev_493852.rar(文件大小:180K) (原文件名:BinViewer.rar)

网友:
如果合用再传源码。

网友:
用WIN API readfile

网友(2008-10-11):
8楼的,DELPHI也能用指针,而且像C里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