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RS232串口是这样联结吗?

楼主(2008-09-02):
我想学上位机编程
请教各位高手单片机与RS232串口联结是这样联结的吗?
单片机的RXD联结RS232的3脚(发送端)。
单片机的TXD联结RS232的2脚(接收端)。
单片机的GND联结RS232的5脚(地端)。
上位机是用Delphi7,控键是SPCOMM编写。
我这样联结正确吗?

网友:
电脑RS232串口与单片机电平不同,不能直接连接,需要一个MAX232或其它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楼主貌似阿莫,差点没反应过来

网友:
一字之差,差点被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