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潮老师,请教AVR Studio中报.cof: is not a AVR Studio 4-savlfile错误原因!

楼主(2008-09-03):
马潮老师:
我原来用的是ICCAVR7.16A + AVRStudio4.12,一直用的好好的,上个星期开始,一加载ICCAVR编译生成的.cof就开始报错。后来请教双龙的人,更新了版本,现在是ICCAVR7.17 + AVRStudio4.14,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报错图片如下:

但我加载以前的_cof文件都没有问题,而且可以仿真。图示:

因为我的ICCAVR是专业版的,没尝试过把ICCAVR卸载掉再重装,只尝试了几次把AVRStudio卸载重装,都没能解决。

还请马潮老师能给指点一二,着急啊,耽误工作!

楼主:
急啊,高手快来指导指导!!!

网友:
换个版本低点的icc试试?

楼主:
楼上的,这个和ICCAVR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我原来用的是ICCAVR7.16A + AVRStudio4.12,一直用的好好的,上个星期开始,一加载ICCAVR编译生成的.cof就开始报错”

如果系统没有改变,可能是ICCAVR中的设置问题。我没有ICCAVR7.x系统,不了解具体情况。

记得早先IAR生成的调试文件格式比较“高”,在AVR STUDIO中不能识别,需要在IAR中设置生成“低”版本的调试文件格式才行。这个仅供参考吧。

网友(2010-02-09):
你安装了较高版本的AVR Studio 4,你可以试试将你的程序的文件夹copy到FAT32的格式的硬盘上,NTFS的格式下可能会有在这个问题。

网友(2010-04-05):
我也 刚刚碰到这个问题 ,郁闷 以前一直好好的 突然 就这样了

网友(2011-01-24):
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低版本ICC生产的是_cof文件,而现在用的7.xx版本生产的是.cof, 难道是这里不一样导致的吗?如何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