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输入端保护滤波电路合理不。

楼主(2008-09-03):
加了一个PTC自恢复保险丝R8。位置暂时不知道放那个位置好。请DX看看。客户用的12v的直流电源但是质量都很烂。所以加多些保护电路。

供电方向是外部电源从1N5819的正极输入进来到机器。

网友:
PTC放在电感后面会好点,
1N5819 可以换P6KE15CA

网友:
1楼,
1N5819是防止电流回灌的,P6KE15CA最好阳极接地,阴极接到5819前

楼主:
P6KE15CA是什么东西???PTC没有极性的。

楼主:
这个外部电源是从右侧输入 左侧输出到我的机器的

网友:
P6KE15CA是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加这个是防止过压???我想加压敏电阻。

网友(2009-07-10):
12V处可以加一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