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的LCD驱动设置为1/4DUTY,1/2BIAS,可以驱动1/3DUTY,1/2BIAS的LCD么?

楼主(2008-09-03):
把单片机的LCD驱动设置为1/4DUTY,1/2BIAS,只使用其中3个COM,可以驱动1/3DUTY,1/2BIAS的LCD吗?单片机的驱动电压3V,LCD的电压也是3V!
我的理解是可以的,只是显示可能稍微暗一点!
请熟悉LCD原理的大侠指教下,谢谢!

网友:
偏压比和LCD驱动电压没变,1/4占空比够驱动4个COM口,每问题!!!

网友(2009-01-14):
支持1楼的说法

网友:
可以。空出一个COM口,写软件时处理一下就行。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但有一个com应该是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