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如何实现按行读取HEX文件啊?

楼主(2008-09-03):
也就是读完一行处理完毕后,再读取下一行进行处理。
在写一个DELPHI的Hex2Bin程序!

网友:
自动读进来后判断一下是不是结束符就可以啦,可以参考tstringlist的实现

楼主:
【1楼】 yj_yulin
Readln 函数可以实现吗?

楼主:
o(∩_∩)o...哈哈!
找到答案了,可以用tstringlist实现,
贴一段代码上来!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 : integer;
FileList : TStrings;
begin
FileList := TStringList.Create;
try
   FileList.LoadFromFile('C:\Log.txt');
   for i := 0 to FileList.Count -1 do
   begin
     ShowMessage(FileList.Strings);
   end;
finally
   FileList.Free;
end;
end;

网友:
呵呵
今天第一次来这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