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回路中获得正负电源的特殊方法 (转载)

楼主(2008-09-03):
图1所示极性变换电路的核心器件为普通的非门。由于输入端与输出端被短接在一起,故非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等(Vi=VO);这样,非门被强制工作在转移特性曲线的中心点处,因此输出电压被限定为门电路的阈值电平,其大小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如果我们将非门的输出端作为直流接地端,就可以把电源电压 VCC转换为±VCC/2的双电源电压;此时的非门起到了一个存储电流的稳压器的作用,电路的输出阻抗较低、因而输出电压也比较稳定。
图中的非门可以选用74HC00或CD4069等普通门电路,考虑到CMOS非门驱动负载的能力有限,因此最好将几个非门并联使用以提高其有效输出电流,图中的电容C1、C2起退耦作用,容量可适当地取大一些。

图2所示电路中的运放同相输入端接有对称的串联电阻分压器,而运放本身接为电压跟随器的形式;根据运放线性工作的特点不难看出:运放输出端与分压点间的电位严格相等。由于运放的输出端作接地处理,因此运放的供电电源VCC就被相应地分隔成了两组对称的正、负电源±VCC/2。
当运放的输出电流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时,不能象门电路那样简单地并联使用;这时可以将通用型小功率运放换为输出电流较大的功放类运放器件,例如常见的TDA2030A。与图1类似,C1、C2同为退耦电容、加载运放同相输出端的电容C3起到了抑制干扰及滤波的作用

对于大多数的OTL功放类器件而言,其内部一般都设置了对称的偏置电路结构,这就使其输出端的直流电位近似为电源电压的一半;根据上述原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集成功放将单电源转换成为大小相等的双极性正、负电源,具体电路如图3所示。
事实上,由于内容参数的离散性以及自举电路结构的影响,集成功放输出端的电压并不是绝对的VCC/2,从而造成正、负输出电压不平衡的现象。对此我们需要将一只10-100kΩ的电位器串联在正负电源之间,并把LM386第③脚输入端接到电位器的中间抽头,而第②脚保持悬空。对电路进行上述改进后,通过调节功放的直流输入电平,就可以在芯片的输出端得到大小非常紧接的正负电压值了。

网友:
谢谢楼主哇!
这两天搭个滤波器正愁没双电源呢

网友:
试过能用么???

网友(2009-02-21):
用一对互补的管子做射随器最简单。

网友(2009-05-23):
挺好挺好的。学习学习

网友:
3楼指的射随器是这么接的吗?

网友:
好像可以哦。分压电阻不能用想同阻值。可加一个2极管就可以用想同阻值了

网友(2009-06-28):
负压不知能输出多大的电流????

网友:
振荡器,二极管,电容,呵呵。

网友:
有用,收下

网友:
正需要,标记

网友:
这两天正在调AD574想用电池供电,正愁呢!刚好用到!
不过还有个问题得请教,AD574得基准电压需要正负15/正负12,如果按楼主的方法就算使用12V得正负电源也需要VCC至少为24V,24V对于一般的电池供电还是有难度得,请问谁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09-07-28):
呵呵,感觉LZ的第二个图比较使用,因为像TDA2030这个样的功率型运放带载能力强,同时电压要比普通的高!感觉比较实用一点!

网友:
这种图。。。。。电平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
经典的MAX232方法呢?

网友(2009-11-23):
有一种负压芯片,icl7662,外围很少,好像贵了一点,10多块钱1片
cmos voltage converters这是芯片名称,好像是通过压频转换获得的负电源

网友(2010-07-26):
直接用HT766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功耗太大了  还是2个电容 两个电阻简单

网友:
我想要隔离的正负电源纹波小干扰小电流20MA就可以了···怎么办···

网友:
非常经典!!!

网友:
我用的是ICL7660

网友(2010-08-29):
相当有用!

网友:
之前课设因为失误负电源烧了,连夜就用该方法做了一个接在正电源上,想蒙混过关……但是被一眼就看出来了……这种东西的带负载能力很差……几乎没用……老师看了就叫我把这个扔了……只给了我正电源的分……

网友(2011-01-18):
做个标记

网友(2011-02-25):
这个确实学习了。好东西。

网友:
呵呵 我前几天刚画了这个电路到板上...我用358做的 负载电流大概超过30mA电压就会不相等(一端负载,一端空着) 负载大的一端电压会变低.

网友(2011-03-29):
估计10ma左右的驱动能力,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把运放换功放啊,负载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地的问题,不适合在单片机电路啊

网友:
多并几组,电流会不会大点?

网友:
很8错哦~~~
mark!!!

网友:
mark~这个电源能得到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
留名,以后慢慢看

网友:
小电流、双电源负载相差不大情形下应用
电流偏大时,烧IC,电压不平衡等问题就突出。

网友:
从10V转为+-5V.不能把+5V转出-5V

网友:
人才真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图。。。。。电平处理比较麻烦~~~~

为什么这样说?

网友(2011-05-05):
射随器  又是什么概念?

网友(2011-08-09):
电压不高的话,tle2426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必须顶一下,哈哈

网友:
在ARMFLY的板子上看到过一塊專用的轉換芯片

网友:
充电泵 反向DCDC..

网友:
不错  又学习了不少知识了

网友:
方法很好,不同的电路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只是我想要一个输出“—12~+12V”的能提供10W功率的电源,用这方法可行吗?还请诸位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方法我试过了,不能用,高电压才3点多伏。

网友:
好棒哈,嘿嘿,学习学习。膜拜

网友:
学习但是实际的使用程度怎样,戴载能力怎样???

网友:
双电源标记

网友:
图呢,看不见啊

网友(2011-09-17):
第一个图的做法学习了

网友:
至少是个思路。

网友:
MARK回复【楼主位】jiezhang

网友:
思路有了 不知道实际情况怎么样

网友:
最好实践+测试总结。

网友(2011-11-04):
回复 网友C:

用34063做负压产生电路即可  细心调整可以做到很小的纹波

网友:
用第二种方法,大功率运放使用TDA2030,烧了2个,没找到原因,现在出差,回家慢慢找原因

网友:
LS的 参考下这个帖子里的电路吧。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07839&bbs_page_no=1&bbs_id=3081

网友(2012-05-09):
电平处理好麻烦啊

网友:
第一个电路真的是稳定在中点而不是震荡么。。?不是有种多谐振荡器就是用奇数个非门串联的原理搭起来的么?

网友(2012-09-15):
找好久了,谢谢!

网友(2014-10-30):
这个太好了,模电的功能强大呀~

网友:
适用于正负负载相等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