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在Win-XP系统下安装Linux系统

楼主(2008-09-04):
我本本(IBM T21)配置很低,所以不好运行虚拟机,
现在装的是WIXXP,
想在装个LINUX,请教DX要怎么装,可以腾出20G的硬盘空间,
装什么系统最好? RedHat9.0 可以不?
会不会找不到显卡等驱动?
谢谢了

网友:
关键是你装linux干啥用?
有u盘没?装个puppy到u盘上,还可以装上gcc等开发工具。走到哪用到哪。256M的就足够了

网友:
ubuntu 8.04  硬盘安装..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3756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ubuntu&bbs_id=9999

【楼主位】 hyue928 越来

积分:123
派别:
来自:湖南 衡阳->长沙

无聊许久,从未玩过LINUX系统,某天心血来潮,想见识下 LINUX系统,Go了许多文章,发现 ubuntu-8.04蛮火也比较适合我这样的菜鸟玩的 LINUX系统
先安装再说,呵呵
此方法为WINDOWS系统下 从硬盘安装 ubuntu-8.04 LINUX系统的方法,

我的经历:看了好几片相关文章,才终于动手实践,安装了2次,第一次失败,没有拔掉网线,不知道什么原因。

硬盘分区,注意别把其他资料搞丢了,我的是双硬盘,安装选从盘的

分区软件:PowerQuest PartitionMagic 版本 8.0

---------------------------------准备------------------------------------------------
用分区软件,首先用分区软件分10G以上给LINUX系统,

方法1:选择“安装另一个操作系统”,然后下一步,
别人的建议搞嵌入试系统
逻辑分区:1.5G左右 格式设置为linux swap
主分区:大于4G     格式设置为Ext3

方法2:
新建扩展分区,大小充满整个空闲空间
新建一个大小为1.5G的(逻辑)分区:格式设置为linux swap
再在剩下的空闲空间中新建一个主分区,大小充满整个空间,格式设置为EXT3。
OK

逻辑分区:1.5G    格式设置为linux swap
主分区:大于4G    格式设置为Ext3
安装时选:手动选择分区,注意!!!
别把其他数据搞丢了

-----------------------------------------------------------------------------------
D盘:

1、下载ubuntu-8.04-desktop-ISO 为压缩文件,
  到 http://www.ubuntu.org.cn/getubuntu/download下载, 位置选Asia---taiwanxxxxxxx   下载到D盘根目录下

2、解压ubuntu-8.04-desktop-i386 ISO文件
   进入D:\ubuntu-8.04-desktop-i386\casper目录下
   将这vmlinuz、 initrd.gz 2个文件复制,并与ubuntu-8.04-desktop-ISO压缩文件一起放在D盘根目录下,OK

C盘:

1、在C盘复制粘贴备份Boot.ini文件,然后打开 Boot.ini文件 在最后加上下面语句

c:\grldr="ubuntu 8.04 installe"

2、将grldr 、menu.lst 2个文件放在C盘根目录下。

-------------------------------------------
menu.lst文件说明:

default 0
timeout 40        “ //延时”

title ubuntu8.04 install
root  (hd0,4)    “ //D盘=4,( 依次类E=5,F=6),即ISO压缩文件存放的地方”
kernel  /vmlinuz boot=casper iso-scan/filename=/ubuntu-8.04-desktop-i386.iso quiet splash ro
                                          “ // 其中ubuntu-8.04-desktop-i386.iso 根据下载的版本文件名字来”
initrd  /initrd.gz

title  Goback to Windows
root   (hd0,0)
chainloader  +1
---------------------------------------------

-------------------------------安装---------------------------------------
开始安装:
   重起PC,一定要拔掉网线。
   启动后进入选择界面,选下面一个ubuntu 8.04 installe,然后自己“下一步”,比较容易和WIN安装差不多就不说了
   注意安装位置时选:手动选择分区,注意!!! 别把其他数据搞丢了!!!
装好后连接网线,更新
更多问题访问:Ubuntu中文 论坛首页
http://forum.ubuntu.org.cn/index.php?sid=75dc008c0006ec8d0f961c3116980971
--------------------------------------------------------------------------
系统清理:
安装好linux后,进入win系统,把BOOT文件改回来,即删除 最后一句 c:\grldr="ubuntu 8.04 installe"  保存OK

网友:
上传上面红色部分提到的两个文件.

网友:
使用虚拟机吧

网友:
腾出一个分区后,光盘启动安装就是了。启动方式用grub的话,比较简单。UBuntu新版好像支持直接在XP中安装了。----在XP中启动安装。

网友:
Ubuntu安装   2中方法:1、win系统从硬盘安装Ubuntu需要分区
                      2、win系统下用Wubi 安装,不需要分区,安全

  从硬盘安装Ubuntu需要分区,麻烦 搞不好会删掉数据(我当时2个硬盘盘,已在2盘分区30G,在选安装位置时,选第2个盘,但忘记选分区了,结果盘2数据全部没了,全格式化成Ext3文件系统了)
   用Wubi 安装,并不会牺牲ubuntu的性能,安全,区别:运行速度差点点,上网时是飞快的 呵呵

   还有Ubuntu 8.04基本不需要装驱动,除非显卡太老或太新

  去GO下 “用Wubi 安装Ubuntu 8.04 只需五步” 需要联网安装(下点文件),空间15G OK ,很简单,不需要分区,虚拟的文件系统,
我装了,台式机AMD4600+ STAT160G硬盘安装不行,这主板不支持STAT什么吧

我也从硬盘安装UBUNTU,成功过,那机子上并口的硬盘

节选网络文章改动 http://pcedu.pconline.com.cn/soft/st/linux/0805/1298485.html
到官网下载Ubuntu 8.04 的镜像ISO文件,建议下载32位的 Ubuntu 8.04 镜像文件(32位的系统可用软件更多)。下载完后解压 Ubuntu 8.04 的镜像文件放在同一个分区的根目录下,开始安装了,联好网络,打开Ubuntu 8.04找到wubi,双击运行 Wubi.exe

在此选择你要的将 Ubuntu 安装在磁盘的哪一个分区上,给Ubuntu 分配空间的大小,设置语言环境以及设定你的用户名和登陆密码,这些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然后点安装。

wubi程序自动开始安装,wubi会自动找到你下的镜像文件,务必确定你的计算机连接在网络上,因为还需要在网上下载少量安装所需的文件,所以要保持网络连接.但是下载的很少,大多数文件在光盘映像中。中间的过程都是自动,笔者就不多说了!

  第四步:稍后,wubi会提示你需要重启计算机
 重启计算机后在启动菜单中选择 ubuntu 。进入 Ubuntu 后才真正开始安装,都是自动的而大家只需耐心的等待。大约二十分钟后就安装好了,机器会自动重启。

  第五步.再次开机在启动菜单中选择 ubuntu 进入,在登陆界面出现后输入你预设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如果显卡驱动无问题就可以了,到这里我相信可爱的ubuntu界面已经出现在你的眼前了吧!祝贺一下!

笔者的体会:8.04果然要漂亮些,特别是对中文字体的支持看起来比7.10要好的多!Wubi并不会牺牲ubuntu的性能,8.04刚刚发布, 对于喜欢ubuntu的朋友来说又是一个惊喜,特别是对A卡的支持更好,开3D特效不需要在进行复杂的驱动安装了!笔者的A卡(HD2400的)也玩起了3D,以前在7.10装了很久都没装好,在8.04里只需在受限驱动里就可以将显卡驱动下下来装好,就行了,真的是太爽了。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wubi 为我们菜菜们想的太周到了,连复杂的分区都省了,没有了分区的烦恼,对菜鸟来说是个好的玩ubuntu的方法,不会硬盘安装的、怕弄坏硬盘的,wubi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删除也很容易的 WIN里添加删除程序找到这个,就可以删除

网友:
更多问题访问:Ubuntu中文 论坛首页,这里有很多东西,包裹设置,输入法什么的等等,慢慢找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E9%A6%96%E9%A1%B5&variant=zh-cn

网友:
别装RedHat9.0,它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就像现在回去用win98一样。装个新点的发行版。
20G硬盘足够了,估计楼主内存不会太大,现在的桌面可能会慢一些,也有小的桌面环境。

安装很简单的,分区的时候注意一点,看清提示,别把有用的分区给干掉了。如果不确定就把很重要的东西备份一下。
我是在xp下分好区,安装时格式化一下就行了。

还有一点是双系统启动的问题,xp本身支持多系统引导,grub for dos也可以,linux自己带的grub也可以。
装之前搞清楚使用哪一种,怎么用就行了。或者都用。

祝楼主一切顺利。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DX了,我去好好研究下

网友:
Linux 系统 Ubuntu8.04速成手册v1.0(Linux系统安装,软件安装设置,美化)等
按照这个来一步步从系统安装到升级,软件安装,美化等,讲的很详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39072&bbs_id=9999

楼主:
晚上实践了下 ,结果很惨
本来用wubi装,但总在网络下载时失败,装不了
最后只好用分区魔术师来搞
研究了下,分好区后,自动重启~
结果系统崩溃!!!启动不了了~~
我晕,我的本本光驱是坏的,不好装系统,
最后只好用同学的电脑把我硬盘做为移动硬盘,研究,最后才搞明白
我的硬盘多了一个主分区.电脑于是这主分区引导,但没有东西,所以就停了~
最后把原C盘的引导文件等,拷贝到新的主分区里,把电脑启动好后,在修改C盘为活动的,重新成为系统盘
才搞好~晕哈~
第一次装,连LINUX门还没见呢,就搞的一团槽~下次在研究~

网友:
我第一次也是,当时是redhat9,不支持串口硬盘,我当时没搞明白,不停重试,最后也是用分区魔术师,好像有一个安装新系统的选项,选了之后,多了一个主分区,然后启动不了,后来请同学搞好

网友:
用wubi装,需要下载些文件,网络要好,网络不好我也失败过几次 呵呵

网友:
最好采用GRUB或是LILO来安装,试过很多种LINUX都可以支持(需要LINUX本身支持从镜像文件安装)。我下载的红旗6、UBUNTU8.04都可以支持……
还有UBUNTU的WUBI安装方式并不需要网络下载,把镜像文件下的几个目录、文件解压出来即可直接启动安装。

网友:
还是重新搞个硬盘才有意思!~

不然还是用虚拟机吧

楼主:
今天在尝试了下,网络可以用了,用Wubi装好了,机子不行,所以装的很慢
而且在Wubi运行后重启,进入UBUNTU 报错,让我ESC ,进入后是一排乱码选项~
选了第一个,按装完后,在进入UBUNTU,还是报错,但可以进入UBUNTU
感觉满新鲜的,中英文混合,不回用,而且进入什么文件夹,要我输密码~
有些麻烦,不过还是满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