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向SD卡发送CMD0后总是返回0x05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9-04):
RT

楼主:
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帮帮忙啊.

网友:
我刚好碰到了,你去ARM论坛上就有!那你碰到过0x01,没有,!我的是刚开始有个0x01 ,后来的都是0x05了!

楼主:
现在只返回0x05或0xFF,搞了几天了。

网友:
参考程序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3144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iangjx&bbs_id=9999

硬件SPI初始化及通讯

网友:
我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空CLK的时候是发的0x00.我把它改为0xff就正常了,你看看你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楼主:
我把0xFF和0x00都试了,如果发0xFF有时连0x05都不返回,全是0xFF了.

网友(2009-10-30):
请问向SD卡发送CMD0后总是返回0x05是什么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SD卡有问题的可以来问我。点“资料”加QQ。

网友:
LS的不如在这里共享一下!还要加Q?

网友A:
说不清啊,SD卡初始化,要注意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比如说2楼的朋友,一开始是对的(0x01),后来就成了CRC错误并且继续闲置(Idle state)了。那是为什么?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换了另外一张卡。

再比如说三楼的朋友,最可能的情况就是线路中有线短路了。但是不是真的短路了,导致MISO一直高电平呢?如果电路确实没问题,是不是改过了程序呢?比如用AVR的话,有可能是后来把设置MISO为输入的那一部分去掉了。

提问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啊,多说说具体的现象嘛。医生看病,也不是千篇一律地开药的,对不?

网友(2010-09-16):
不知道有个条件你有没有注意。在发送cmd1以后必须收到0x01,才能继续,否则就有可能收到0x05的错误。

网友B(2013-04-25):
引用 网友A:
说不清啊,SD卡初始化,要注意的问题太多了。

求楼主的qq号。
我发现我的卡发送CMD0一直返回的是0xff,(在发送cmd0之前已经发送了80个空时钟,spi发送0xff),同样的方法在io口模拟spi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正确的返回值0x01. 使用spi ip核,就是0xff, 会不会因为时钟太快了呢?
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从硬件和软件上,给我提一点建议。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的qq号。
我发现我的卡发送CMD0一直返回的是0xff,(在发送cmd0之前已经发送了80个空时钟,spi发送 ...

時鐘太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時鐘太快?

我用的是nios的spi内核,时钟应该就是在nios里面设置的那个spi时钟吧,才200k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nios的spi内核,时钟应该就是在nios里面设置的那个spi时钟吧,才200k啊。。。。 ...

建議用示波器對比一下兩者的波形。

网友(2013-10-17):
楼主,你的55问题解决了。qq:415536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