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NEC-etouch ; 我在PM+V6.30 下 安装了 sm for ko78s 无法调用

楼主(2008-09-05):
如题
请问 是我那边出错了 烦指导 谢谢

网友:
你可能没看过使用说明吧。如果打开了PM一个工程,然后再打开SM+就行了,除非你没装好那些IC的所谓的配置库

网友:
这是因为NEC软件版本更新速度不一致造成的。
因为PM+升级到了6.3,但是SM+ FOR K0S没有升级到相应版本,所以从PM+中不能直接跳到SM+ FOR KOS软件仿真
所以要先打开SM+ FOR KOS然后DOWNLOAD对应的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