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一个算法,用于AVR片内EEPROM比较可靠,俺的产品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2008-09-05):
/*储存字符数*/
void SaveCrcUchar(uint addr,uchar data)
{
    uchar crc ;

    crc=CrcUchar(data);
    SaveUchar(addr,data);
    SaveUchar(addr+1,crc);
    delay(10);

    SaveUchar(addr+2,data);
    SaveUchar(addr+3,crc);
    delay(10);

    SaveUchar(addr+4,data);
    SaveUchar(addr+5,crc);
}

/*读取字符数*/
uchar LoadCrcUchar(uint addr)
{
    uchar a ;
    uchar b ;

    a=ReadUchar(addr);
    b=ReadUchar(addr+1);
    if(CrcUchar(a)==b)return a ;

    a=ReadUchar(addr+2);
    b=ReadUchar(addr+3);
    if(CrcUchar(a)==b)return a ;

    a=ReadUchar(addr+4);
    b=ReadUchar(addr+5);
    if(CrcUchar(a)==b)return a ;

    CrcErr=1 ;
    return 99 ;
}

楼主:
//延时
void delay(uint temp)
{
    while(--temp);
}

/*储存字符数*/
void SaveUchar(uint addr,uchar c)
{
    EEPROMwrite(addr,c);
}

/*读取字符数*/
uchar ReadUchar(uint addr)
{
    return EEPROMread(addr);
}

uchar CrcUchar(uchar l)
{
    return 0xab^l ;
}

网友:
不是外挂的一般不会写错吧。如果写错了,你得校验会不会写到别的地方去,影响其他地址的数据。

楼主:
1、片内的EEPROM写有次数限制;
2、如果电压过低,会出现写错误,导致读出也错误;

利用该算法,可以确保读出的数据正常。

网友:
 mark 一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重复写就可以保证是对的?

楼主:
重复写3次,只要有1次写成功,就能保证读出数据正常

网友:
程序只做了备份,没有做数据恢复,期待楼主完善一下

网友:
是个好主意,但治标不治本呐.

网友:
3次备份,1次对就可以。好主意。
3次都坏的概率小。

楼主:
采用该算法还有一个好处:
    产品烧写程序后希望某些变量有一个初始值(而这些变量断电后又要保存),那么可以这样处理:读取该变量在EEPROM中的数据,如发现读取校验错误(首次烧写程序后,第一次读取肯定校验错误),则对变量初始化一次,然后保存。这样的话,产品烧写程序后就有一个初始值了。
    eg:

//初始化数据
void ini_data(void)
{
            CrcErr=0;

        SetFlashTime=LoadCrcUchar(eeprom_SetFlashTime);

        if (CrcErr)//错误处理,出现校验错误时,采用以下值作为默认参数。
        {
            SetFlashTime=30;  //闪烁次数:
               SaveCrcUchar(eeprom_SetFlashTime,SetFlashTime);
        }
}

网友:
假如第一次写的数据出错或者被误修改,而CRC是正确的,读出来不一样是错误的么?
LZ把3次放在连续的空间里,一旦误操作可能3次保存的数据都坏掉了,仍然无法取得正确数据

想牢靠点,把三次数据分开保存,读取的时候3取2,如果加CRC的话,在读取数据出来后再次CEC校验一次,确保数据的正确性

楼主:
bluerain 网络棋侠:假如第一次写的数据出错或者被误修改,而CRC是正确的,读出来不一样是错误的么?

回答:这种算法只能降低出错机率,不能完全避免,除非采用可靠性更高的校验。

另外,每一次读取数据的时候都会判断CrcErr值,如果CrcErr==1,采用默认值。

网友:
这样会很占空间的

网友(2009-04-24):
没这样用过   想法不错

网友(2009-06-12):
不错,学习了,LZ好人

网友:
哈哈,eeprom采用三取二,搞三个备份。

  (1)、我经常操作EEPROM,其中EEPROM中保存的参数经常有100个,三个备份,太占用RAM空间了。RAM需要600字节,保存有一个备份,用于比较。同时还需要200字节,保存100个参数,因此共计800字节。

  (2)、我经常两个串口同时使用,其中一个RS232,另外一个RS485,协议为MODBUS,又要占用500字节。

网友(2009-12-25):
回复 楼主:

记号!谢谢楼主!

网友:
我采取的措施是,CRC-CCITT校验,为防止首次使用时EEPROM是全0时
校验也是0不能识别是否被初始化,外加一个固定为0x55的字节.写
入的时候先写入再读出比较是否一直,读取的时候校验CRC是否正确.

网友:
不错。
三个地址备份好。

网友(2014-09-29):
学习了,现在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