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和ATmega8要使用外部晶振11.0592M,是否一定要先设置熔丝位?

楼主(2008-09-05):
ATmega16和ATmega8要使用外部晶振11.0592M,是否一定要先设置熔丝位?

熔丝位的具体选择是怎样的?在哪里打勾?

网友:
是要设置熔丝位

网友:
用avrstudio设置比较方便。

网友:
当然要先设置熔丝才能工作了

网友:
那是必须的~~~

楼主:
那11.0592M的配置是怎样的?AVRATUDIO上

网友:
把熔丝位最下面的选项打钩

网友:
你等下肯定还要问下载线的问题,AVR STUDIO里不支持并口线

网友(2011-07-17):
引用图片【8楼】zxq6 小马哈

网友:
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
用这个下载软件,可以很方便设置熔丝位,不必需要在程序中设置他的熔丝位,只要在下载的时候就可以了!
他的默认设置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设置他的熔丝为使用外部晶振只要设置:

设置了熔丝位区的东西 (原文件名:使用外部晶振(最大可达到16M).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