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容量有些偏小,打算从其他盘里分一些空间过来,有比较方便的方法吗?

楼主(2008-09-05):
C盘容量有些偏小,打算从其他盘里分一些空间过来,有比较方便的方法吗?

网友:
魔术分区  可以直接划分过来  不过只能相近的盘符

网友:
把资料COPY到别的硬盘
再重新分区

也好整理下没用的资料

魔法分区?  谁用谁知道!!!

希望不要明天在坛子里看到:求助! SOS之类的标题

网友:
分区魔术师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楼主:
是用的PQ,好慢。所以才问有没有比较简便的方法?

网友:
Pq如果原来分区有太多资料,那肯定很慢,你现在的情况下只有用PQ了好像。

笔记本就比较安全,有电池做UPS,台式机的话,呵呵,祈祷吧。

楼主:
就是台式机的,同事的电脑,搞了大概半个小时。最后搞定了。

网友:
危险,最好整理一下资料,从新分区,最保险。

网友:
呵呵,我最佩服自己的就是装系统之前我把C,D都分了20G,现在硬盘都满了,C还够用,嘿嘿

网友:
最后搞定了???

看着吧~! 总有一天会......  呵呵!!!

PQ的后遗症!!!! 哈哈!

网友:
用PQ?哈哈.到时候哭死你.我以前也是以为没事,用了好多次都没问题,直到某一天数据丢得干干净净.还好我有备份的习惯.

网友:
【11楼】 rainyss
用了好多次都没问题,直到某一天数据丢得干干净净

是某一天还是某一次啊? 我以前用过,不会以后某一次数据突然丢掉了吧..还是再用PQ的时候才会?

网友:
即使没丢也会使硬盘的效率大大降低! 本贴我已经重复三遍不要使用PQ了!

网友:
PQ很好,你再重复也没用

网友:
差不多10年前就用PQ,目前为止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网友:
出问题是因为本来你的硬盘就有物理问题,pq分区时大量读写数据,问题就显现。不要什么都不想就怪pq。

网友:
【13楼】 aozima 残剑饮血 --- 说的有道理,实在没办法用PQ,否则重新来过

网友:
用PQ的时候,如果分区是NTFS格式的,如果操作的磁盘里有东西,一定一定要把根目录的所有文件夹和文件改为英文名,否则你会得到一个血的教训!!无论如何,分区有危险,重要资料先备份。

网友:
俺中过一次,调整分区顺便把NTFS改为FAT格式,结果中文文件名全部变成“?”,在windows下面无法识别,后来还是用ghost把那个盘做了镜像,再用镜像浏览器打开,把里面的名字全部手工改成英文字母,成百上千个文件,当时累死了。

网友:
acronis.disk.director.suite这个是你需要的

网友(2009-03-08):
魔术分区  找个系统光盘,工具里有

在DOS下进行

网友:
分区里有文件,用魔术分区跟acronis.disk.director.suite慢死了,不如拷出文件重新分区来得快!另外以前本人做网吧系统,因为硬盘型号不同,容量也有些不一样,决定重新分区,结果太懒来个魔术分区,正是正常,但是最后装还原的时候蓝屏,30多台机子!结果又要重新装过!分析的原因是魔术分区未必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