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E7758 电量计量芯片有效值计算

楼主(2008-09-06):
我刚开始用ADE7758电量计量芯片,目前我需要读取电压有效值,ADE中电压有效值是24位无符号寄存器,读出寄存器的数据如何处理。请高手们帮忙,谢谢!

网友:
应该芯片手册有计算公式的
我以前看过ATT7026,有公式的.
还要分步写校验,比较烦的!
慢慢研究吧

网友:
这是一个大工程了,你参考一下。

网友(2010-10-28):
搜搜下面的帖子!
石破天惊来猛料,上传刚刚从ADI上海办事处得到的电能计量芯片ADE7758中文手册

网友A(2012-04-13):
给个资料看看。最后几页有详细描述。

网友(2012-06-03):
引用 网友A:
给个资料看看。最后几页有详细描述。

论坛不能下载啊,能在传一下吗?

网友(2019-02-16):
我读出来的值好象是有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