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TC35I模块的进来看看,帮我解决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8-09-06):
这个电路原理图,有点迷惑

楼主:
tc35i的15引脚,也就是IGT(点火线)引脚,这个是最令偶头大的。由于这里涉及到上电复位和启动,所以电路比较复杂。根据datasheet的说明,如果tc35i以IGT启动,那么在VBATT+对tc35i加电后10ms,须在此pin保持100ms低电平才能使tc35i正常启动。从这张电路图上看来,似乎开漏极的三极管起的是拉低电平的作用,从其基极引出的RC复位电路起的是上电复位作用。

这个15脚接法正确吗??

网友(2008-10-06):
电路确实有问题,如果用单片机则无需这么麻烦,至少我用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回4楼:

完全可以

但需要电平转换,记住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来解释?楼主如果实验正确的话,我也想试试..........

楼主:
回四楼,

也回5楼

我现在就是单片机的串口直接与18 19脚直接连的,什么都不要,可以发信息,打电话,但是资料我也是不明白,不知道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IGT在你图上有问题

如果是5V的单片机与TC35i连接需电平转换,3.3V则无需了

网友:
我也正想用它呢...我的问题是该TC35i能否直接与51单片机连接,而不通过RS232电平转换.看它的DATASHEET都糊涂了.好象它的电平是2.9V的,而不是RS232的+15\-15V吗??

网友(2009-03-10):
回4,5,7楼
我也想用单片机和TC35相连,但就是苦于连接时的电平转换的问题。
4,5楼:看资料里说的TC35的电平是(高电平是2.65V)。
那么但是它的16,20,21,22,23,命名时怎么和RS232的接口一样呢?
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是不是它的这几个管脚电平是+15V到位15V的?
7楼:18,19脚可以和单片机相连,什么都不要你用的单片机电平是多少V的?那么16,20,21,22,23这几个管脚你怎么接的。还希望大家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19脚可以和单片机相连,什么都不要你用的单片机电平是多少V的?
----------------------------------------------------------------
是5V的,单片机用的是AT89S52,什么都没有用。

那么16,20,21,22,23这几个管脚你怎么接的
--------------------------------------------
这些引脚我没有用,就是收发两个引脚。

网友:
16~23是接MODEM时用的,一般只要接两根线即可。串口9根线,不也接三根就能双工工作了吗?

IGT我用的时候连了一个按钮开关,用时按一下即可。用MCU 的 GPIO 也可以,不一定要按照楼顶的图片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