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的F3.75四字LED点阵屏,现公布全部资料

楼主(2008-09-06):
先传写照片看看

楼主:
红绿双色测试代码

网友:
使劲顶楼主!

不过提点小建议
1、74HCXX不用的输入最好不要悬空
2、接口标上用途,写HEADER 5X2的话需要琢磨后才知道用途

网友(2008-10-14):
顶起来

我已经在楼主那里买了一套

网友:
如果有三色的就好了!!

网友:
cool,很久以前就想做,后来没动力了。

网友:
我去问过8*8点阵的价格,4.5元,太贵了,大家能组织一次团购就好了

网友:
4.5元,我买了64个,好贵啊!

网友(2008-12-26):
请问文字向左移位的程序设计思路

网友(2009-03-01):
请问一下13楼:
    你没有跟老板讲价吗?

网友:
我想问下 有谁知道RP1 - RP4  4个200欧姆的排阻有什么用的?

网友:
看一看,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好,看看,强呀,我们这有人做了一个,不过功能差了好多.用力顶你.

网友:
还是有硬件制作条件的人做东西爽啊。
我们做了一个64×16的点阵,在实验室,单面板,跳线,飞线,好多,利用51单片机,74HC154,效果非常好。
楼主条件太好了。羡慕啊....

网友:
借楼主帖子,请教大家,经245缓冲后的数据能传多远?使用什么样的线材?

网友(2009-08-31):
8X8的点阵我这倒是有不少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原理图是否能给我们再详略点,如能接口标上用途,HEADER 5X2的话需要琢磨后才知道用途 ?

网友:
如何实现彩色的

网友(2010-10-2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0-12-05):
我做的是16*512点阵,能静态显示32个汉字或者静态显示24个汉字外加动态显示20个汉字,用的是MBI5026恒流驱动,

屏幕怎么调都有些闪,不知为何。。。

网友:
可以經USB與電腦連線嗎?

网友(2011-02-28):
现在正在做16*16的,还没有做好,mark

网友:
好象没有加限流电阻啊,不知道安全性如何了。如果接触不良了,会不会电流过大烧LED呢。我见过也有商品这样做的,没有加限流电阻,有点不解。

网友:
特意注_册个号来对楼主说声感谢!!致敬!

网友(2011-07-06):
超喜欢,也准备做一个!谢谢楼主

网友:
好,回想起了毕业设计,也是4个16*16的字,PC机可直接修改显示内容和移动方向

网友(2012-01-07):
顶啊,不过最近想用4个8*8组成16*16点阵,用的是1588ASRG,双色的,话说1588和1388有什么区别的,他们的管脚原理图都一样的吗??在查中i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下 有谁知道rp1 - rp4  4个200欧姆的排阻有什么用的?

就是下拉电阻吧,,估计是提高稳定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象没有加限流电阻啊,不知道安全性如何了。如果接触不良了,会不会电流过大烧led呢。我见过也有商品这样做的,没有加限流电阻,有点不解。

4个200欧姆的排阻正是限流电阻,怎么会没有限流电阻呢?要是不限流应该不行吧!我这用的高亮LED额定电压也才3.2V,TTL的5V必烧LED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下 有谁知道rp1 - rp4  4个200欧姆的排阻有什么用的?
就是下拉电阻吧,,估计是提高稳定性的。

先前看错了,,那几个排阻就是做限流用的。。。。。。

网友:
我按照楼主编程思路 也做了一个51程序,如下:可不知为什么好像显示出来的字亮度很低啊,怀疑是刷新率太低,请教一下如何解决类似问题
#include <reg52.h>

sbit STR=P2^1;              //锁存
sbit CLK=P2^0;              //时钟
sbit RData= P3^5;            //红数据
sbit GData= P3^6;            //绿数据
sbit E= P3^4;               //使能
         //16??
unsigned char code hanzi1[4][32]={
/*---------------品----------------*/
0xFF,0xFF,0x07,0xE0,0x07,0xE0,0xE7,0xE7,0xE7,0xE7,0x07,0xE0,0x07,0xE0,0xFF,0xFF,
0x81,0x80,0x81,0x80,0x99,0x9C,0x99,0x9C,0x81,0x80,0x81,0x80,0x99,0x9C,0xFF,0xFF,

/*---------------质----------------*/
0xFF,0xC1,0x03,0xC0,0x03,0xFC,0xF3,0xFC,0x03,0x80,0x03,0x80,0xF3,0xFC,0x13,0xC0,
0x93,0xCF,0x93,0xCC,0x93,0xCC,0x99,0xCC,0x79,0xF2,0x0C,0xC7,0x8E,0x9F,0xFF,0xFF,
/*---------------异----------------*/
0x03,0xE0,0x03,0xE0,0xF3,0xE7,0xF3,0xE7,0x03,0xE0,0xF3,0x9F,0x03,0x80,0x07,0xC0,
0xCF,0xF3,0x00,0x80,0x00,0x80,0xCF,0xF3,0xE7,0xF3,0xF1,0xF3,0xF9,0xF3,0xFF,0xFF,

/*---------------常----------------*/
0x67,0xE6,0x4F,0xF2,0x01,0x80,0x01,0x80,0xF9,0x9F,0x09,0x90,0xCF,0xF3,0x0F,0xF0,
0x0F,0xF0,0x7F,0xFE,0x07,0xC0,0x07,0xC0,0x67,0xCE,0x67,0xE6,0x7F,0xFE,0xFF,0xFF,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b;
  for(b=200;b>0;b--);              /*延时程序*/
}

void sendbyteR(unsigned char bbyte1)
{

  SBUF = bbyte1;    //数据送串口数据缓冲器
  while(TI == 0);   //等待发送结束
  TI = 0;     //手动复位中断标志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CON = 0x00;    // 串口模式0,即移位寄存器输入/输出方式
  TI = 1;      //开启TI,串口发送中断标志置1

  E=0;
  while(1)
   {

     P1=0xff;
     for(i=0;i<16;i++)
      {
                sendbyteR(hanzi1[0][i*2]);
                sendbyteR(hanzi1[0][i*2+1]);
                sendbyteR(hanzi1[1][i*2]);
                sendbyteR(hanzi1[1][i*2+1]);
                sendbyteR(hanzi1[2][i*2]);
                sendbyteR(hanzi1[2][i*2+1]);
                sendbyteR(hanzi1[3][i*2]);
                sendbyteR(hanzi1[3][i*2+1]);
                P1=i;
                STR=0;STR=1;
                //delay();

       }

   //delay();
   //delay();

   }
}

网友:
显示效果如图:亮度很低,我用其它控制卡试过亮度要比这个高得多,可以肯定问题出在控制卡上

网友:
做的非常好!收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单片机驱动功率不够,加了一个245就正常了

网友:
动态扫描不加限流没问题吧,滚动我以前的思路是改变起始位置,也可以弄个显存,操控方便。

网友(2012-02-13):
下载完调试了运行了一下,原来我以前就下载过一次了,效果很不错,顶~

网友(2012-05-20):
唉、附件不能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