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0PWM3的MC100套件的原理图与PCB(DXP形式)

楼主(2008-09-06):
AT90PWM3的MC100套件的原理图
DXP形式的原理图与PCB图

楼主:
由于整个板已进行了无刷电机的测试,带霍尔元件状况下工作良好,但仅靠反电动势来驱动电机可靠性并不高。由于原理图和PCB图都已用DXP板画得差不多了,所以在三周内(保守估计)我将归还给阿莫老大。
值得说的是,AT90PWM3B用于刷电机控制感觉带是不错的。可以有多种控制方式。数字式与输入模拟电压的方式(通过可调电阻输入)。ATMEL提供的代码也比较好理解。提供有多种接口,可以直接实际应用。可以快速搭建一个电机驱动板,通过改MOS管类型,可以加大驱动板驱动能力。如果注意控制电路与电机驱动电机高低压电压的隔离,将可以用于相对严格的场合。当然,即使不隔离,一般的场合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1楼】 xj_1232005  ,

COOL !

这个电路图,与PCB图,是与原版的一样,或是有修改?

如果我们依照它生产样品,可行吗?零件国内是否能购买到?

楼主:
这样吧,我先去做板,完全通过测试并经可靠性测试之后,再报给阿莫兄吧。

网友:
好啊。做版的费用可以由网站报销 :)

前几天广告区有个帖子,深圳100元做版的,试一下效果如何?(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也行)。

楼主:
目前我的想法是:我会增加其电压范围的适应性。原设计为12~16V,4A,我准备让它的适应范围为:10~35V。电流应该在实用中大于4A。因为我加大了散热片的大小。
至于器件,我用的都会是比较好的。因为做为这块板的首次投板,我不想在器件上出问题影响调试。上次做的一块采集板,用ADS8365,在赛格的片子。结果害我调得很苦。只要通过之后,说明板子本声没有问题。再考虑相应的器件适当用国内一些相对便宜但质量可靠的器件。以增加性价比。但封装我会用通用性强的。

楼主:
这块板子已增加了7815来将20~30V的电压降为15V,以便适应28V。比如接24V,需要接跳线。至于投板与器件费用,我自已承担,因为我自己在将来也会用上这种板子,毕竟通用性强,又好上手。还要感谢阿莫兄提供此板,结果很好。因这块板做测试反应给ATMEL一些问题后,ATMEL另送了我两块板,分别是MC300与MC310,适用于汽车工业150度环境。目前先寄给了FENGMATRIX。没有阿莫的大力支持,我得不到这样好的学习机会。

楼主:
做板这一次我可能会先找一家我以前做过的公司,虽然贵,但我想让板子可靠些,调试时就不会考虑板子加工的问题了。

楼主:
另外,我在四轴论坛上看到了阿莫兄处有一个四轴的模型,据microyao说只要押上不到2K就可以借来分析电路。希望能打按金给你我借来试一试。因为别的不敢说,自我感觉抄板我还是有自信的,到目前为止,我做板都还是一次成功的,没有做过二次。上次抄过一个6层板,当然也是一次成功的。
所以,我想申请这个模型来试试。

楼主:
至于器件的问题,AT90PWM3B,没有问题,阿莫邮购部有货,好象是22元20片以下。MOS管SUD35N05-26L国内也没有问题,也很便宜,只有ATA6661可能会是个问题,估计不大好买。但它用于LIN协议,对于单机意义不大。但我会留出位置。串口接线我也会将其移到外面的接线排上,也就是说,正式运行时的接线应该很好接,而不能用杜邦线插头一类。
另外,我会增加一个MAX232或是MAX3232,这个邮购部有售。好象是MAX3232CSE,大概是0~85度范围。这样直接从电脑串口引出接线就可以用了。
跳线功能我会将其引到接线外,这样更好用和可靠。板上用跳线帽不如接到总的接线端去。
具体的一些改进之处等我实验完再王婆卖瓜吧。
实实在在做出来并通过测试后,才敢拿出来晒。

楼主:
DXP版本号是:
6.9.0.12759
高于或等于此版本,才能打开schdoc和pcbdoc文件。

楼主:
直接按这做板会有问题,因为当时0.1ohm3W的电流取样的电阻我一时不能确定能买到的封装,所以并没有放进去。其标号是R18。其它方面,因为尚还没有将画的PCB板投板并做完试验,所以现在不能保证其没有错误。

网友:
to【5楼】 xj_1232005
to 【7楼】 xj_1232005
这块板子已增加了7815来将20~30V的电压降为15V,以便适应28V.

从5,7楼的描述来看,板子的电流会比较大。78系列不能满足电流要求吧?再加上如果从25V降到15V,将有10V压差,再假设工作电流为1A,那么忽略7815自身电流不计,那么消耗在7815上的功率将会是:10V X 1A=10W,我想除了金封的管子外,可能不太适合了。我没用过金封的78系列,不知道实际电流如何,但我记得一般的直插那种封装,电流也只能到1.5A而已。。

在这种功耗下,为什么不考虑下开关稳压芯片?

楼主:
7815只是提供给IR2101S,电流应该是uA_级。

楼主:
to 【13楼】 mdwct :

不用开关电源的一个原因是,必然会引入较大封装的大电感,我的想法是尽量做小。
另外还没有测试过IR2101S对开关电源带来的纹波是否能可靠工作。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网络很慢,没下到原理图。现在看了下,的确如此。
虽然输出电流很小,但78系列实际上要几个mA才能稳定吧?
7805的压降也有点大,不过控制电路电流也不大。

楼主:
谢谢【13楼】 mdwct。

办法是:将7805的输入接到7815的输出,让其吃一部分负载。其实质是让这个高压差分两级吃。但是是否能调到合适,还需要实验。

为了让板子更可靠,大家用得更省心,欢迎大家来捉虫。

网友:
to 【16楼】 xj_1232005

嗯。我觉得IR2101对纹波要求应该不会很高。它的电流太小了,而且它内部结构也显示了是门电路+MOS做开关。
只是不知道实际工作时,板上电源的纹波有多大?

网友:
【15楼】 xj_1232005
哈哈,加油~~

楼主:
to【19楼】 mdwct :
开关电源主要可能会有大的尖峰。担心后级是MOS管,会不会导致不该导通时导通,会导致短时很大电流,对整个电源不利。

楼主:
有没有直接产生5V和15V的单片开关电源片子型号,条件可能的话我也试试。多做一块板,比较一下做做实验也是很好的。
目前我用的实验室电源是相对比较好的稳压直流电源,纹波都比较小。不知在其它场合是否会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今天该回去了。科研也得可持续呀。祝各位晚安。

楼主:
准备在15V的电源线上再串一个电感并两个电容,以便尽量减少因功率MOS管开断产生的尖峰对控制部分产生的影响。
另外估计开关电源也应该能用,主要还是会引入封装相对较大的电感。

网友:
to 【22楼】 xj_1232005
很常见的LM2575,LM2576,LM2596等系列。LM2575好像是1A的。

to 【24楼】 xj_1232005
5V上的电流不大,所用的功率电感也不必用大电流。有1A的漆包线绕线的贴片型,的平面面积只有1206,1210左右,好像还更小一点。只是有点高度,跟插针的高度差不多。
可以这样处理:把15V电源线进来后分成两路,一路给MOS管那边,大功率,而用数字控制电路部分再串一个电感,并两个电容,形成PI型滤小。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电感的要求,就可以用很小的电感了。

网友:
我的建议也是换掉78系列的,电压高发热过大

楼主:
已做实验,线性电源虽然能用,但发热给人感觉不好,最后决定采用开关电源。谢谢【25楼】 mdwct 和【26楼】 XIE2099

网友:
xj_1232005:有劳,帮忙做板子多一两块,我想要.

网友:
至于器件的问题,AT90PWM3B,没有问题,阿莫邮购部有货,好象是22元20片以下。

真的有吗?我刚从阿莫这里买了AT90PWM3, 说是没有AT90PWM3B啊?

网友:
用光耦隔离是隔离那几个信号。电源也要隔离,搞个高级的板子。我准备搞直流有刷马达。

楼主:
光耦隔离下次再做,这次我已修改太多,时间拖得太久了。即使很努力,确实也不可能一次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上一次的布线已全部取消并重新布局。下一板再做带光耦的吧。好吗?

网友:
顶一下,差不多的电路

网友:
是不是把 ir驱动芯片和mosfet做一个部分,单片机做一个部分,中间用光耦链接。电源从外部进来分两路分别给这个两个电路单元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隔离有何意义?

网友:
to 34楼,用光耦隔离时,光耦两边的电源是要求独立的!否则起不到隔离的效果。

网友(2012-09-07):
什么地方可以购买AT90PWM3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