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ID算法,选择一个什么内容学习?比如温湿度控制,电机控制等。最好是成本低一点,元器

楼主(2008-09-06):
学习PID算法,选择一个什么内容学习?比如温湿度控制,电机控制等。最好是成本低一点,元器件便于购买,适合于制作。

网友:
做温度的话元件应该比较容易购买吧,参数也比较简单的.就是算法可能会难些.

网友:
温 用个 制冷冰+DS1820,40快不到,制冷冰有两面,可以制冷也可以制热,测温用DS1820,单总线,制冷冰要接个继电器。
电机的话买个直流电机,再加个光电码盘计数

网友:
DS1820  楼上的 不要乱推荐啊  1820 肯定不能用来做pid  转换速度那么慢,没有用的.

用热偶吧

网友:
需要温度变化那么迅速吗?

网友:
转换时间都要1秒,还要pid干什么啊,做个迟滞 比较就可以了!

pid 的精华就是 用到了反馈. 速度那么慢 用不着了.

网友:
温度系统本来就很慢吧,我看烧水老半天多没什么反映的

网友:
18b20不行,使用热电阻。不过我不建议做温控,滞后大。做电机控制,买个几块钱的直流电机,和一个几块钱的驱动芯片,成本低,也好控,有利于学习。

网友:
根据我的理解:
   从头开始建立一个PID算法,就应该建立数学模型和性能指标,然后建立调节函数(以PID的方式的调节函数),以达到控制的目的.最后实验完成.
  如果用温度来学习的话,对建立数学模型是比较容易的,比电机要容易些.做温度的算法里面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延迟环节,这方面的算法就不太容易了.所以在建立实验模型的时候,尽量考虑把延迟减小些.
  如果用电机来做的话,电机的数学模型就不是很方便,普通的小电机,买来的时候是什么参数都没有的,对于建立数学模型是行不通的.要不就买好一些的,带参数的电机.
  检测控制的好坏来说,温度检测要比电机检测容易的多.

当然,如果要直接套用已有的PID公式的话,随便哪种都可以的,用电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7 楼  温度系统本来就很慢吧,我看烧水老半天多没什么反映的

使用到 了pid 肯定不是用来烧水吧,要烧也是烧 特定温度的!

网友:
pt100用作水温控制PID,应该可以的。也有想法研究研究。

网友A:
PT100最便宜的15元,再加上AD转换器要多少了,还要做桥式分压电路,1820才6.5元,况且温度变化本来就比较慢,我说的那种方法是我们实验室有人做过,效果还过得去。
DIP的精华就是PID,通过调节比例,积分,微分这三个参数来实现对对象的控制,不论对象变化慢还是快,都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楼主:
我非常支持9楼】 ywl0409 老黄牛的看法:
从头开始建立一个PID算法,就应该建立数学模型和性能指标,然后建立调节函数(以PID的方式的调节函数),以达到控制的目的.最后实验完成.
  如果用温度来学习的话,对建立数学模型是比较容易的,比电机要容易些.做温度的算法里面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延迟环节,这方面的算法就不太容易了.所以在建立实验模型的时候,尽量考虑把延迟减小些.
  如果用电机来做的话,电机的数学模型就不是很方便,普通的小电机,买来的时候是什么参数都没有的,对于建立数学模型是行不通的.要不就买好一些的,带参数的电机.
  检测控制的好坏来说,温度检测要比电机检测容易的多.
当然,如果要直接套用已有的PID公式的话,随便哪种都可以的,用电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个人意见:
我觉得温度的环境不太好建立,但是电机的环境好建立,但是温度检测要比电机检测容易的多,不知【3楼】 wuwu20说的 “制冷冰”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建模的话一般是不用的,建立系统后通过实验的方法(如阶跃响应等)调整PID参数就行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卖器件那商家说是制冷冰,其实应该是制冷片

网友:
PID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神奇也很让人不容易琢磨,尽管她经久不衰...

若作为入门学习,我很建议制作闭环的降压式DC-DC调压电路或可控硅移相调压的方案开始,因为这个方案的关系参数少,基本是个二阶系统模型,PI则可完成,因为电压反馈控制响应比较迅速(增加难度可以增大输出滤波电容提高滞后和使用突变的负载),成功率高。但是实现起来也不是很轻松,因为过程上还有很多接口需要匹配。

对于温控方案,若没有很强的数学基础和自控理论则很难接近完成,当然若只是做个固定体积且对象保温良好的话还是容易得到,倘若目标对象一变化结果则相差很大。温控这个东西考虑的参数太多了而且滞后大(滞后是自控方面的一大难题),n 阶系统啊!目前好的大多是自整定模糊PID算法。

电机方案,算法相对温控容易点,但它的反馈和驱动实现难度高点。

个人之见...

网友:
不建议初学就玩温控  温控挺难的

网友:
大家好像对温控的PID有点感冒,其实要减小滞后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热传感器直接贴在热源上就可以了.从简单的角度来说,也不需要什么建立复杂的温度条件环境.

网友:
to:【19楼】

不知是否了解热传导特性,这个滞后并不是测量方法引起的滞后,而是对象热传导的滞后。

网友:
为什么要搞温度控制这种变换缓慢又不是很好测的?

25买个模拟舵机,把电路板子扔了(或者保留,要上面的H桥驱动电路),然后接单片机,

输入,你期望的角度位置,可以用航模的PPM信号,也可以是你自己定义的方式
测量电位器的电压(几乎不用计算,直接就等于角度值)。
然后通过PID,控制电机转速,使舵盘转到指定位置。

属于自动控制里的位置随动系统。结果直观,结构简单。

网友:
建模就没有必要了,做工程关键在应用,直接套模板上参数看结果,体会一下也就学到PID了。19楼说的传感器贴热源上是个好办法,不过正如20楼所说。电机的话是要加反馈装置的,霍尔器件,或者光电器件均可。电机的好处是效果立刊见影,转得快,停得快,而且用最BC的方法都能控制得不错。这样有利于把精力集中在“PID是怎么回事,P、I、D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上来。至于建模和算法研究,个人认为那是比较高等级的事情,不应该每个人都去做,因此不具普遍意义。

网友:
To 20楼:
  可先将滞后的因素分类,然后消除容易消除的滞后因素.

  如果不想建模,只是套用一下已有的公式,做一个工程,那也未尝不可.
但如果是作为一个理论来学习的话,那最好还是建个模,从头开始玩玩.

网友(2009-04-18):
标记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做个记号

网友:
电机控制呗,最常用了,材料也容易得到
最小系统一块MCU、一个MOS管、一个玩具电机就搞定
高级点来4轴分坛玩无刷电机控制,或者四轴

网友:
温度的话要看具体场合了,比如烧水,水很多的话用18B20也无所谓的啦。不过我倒是觉得控制热电管(220V)那里要下点功夫了。
电机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实际用的时候一个地方千万注意:测速! 如果测速不准,那就别玩什么PID啦。(要又快又准才有效果)
除了这两种,再推荐另一个实验室学习PID的方法:
——————AVR单片机简便D/A输出,再A/D采集,详见这个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6144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unxflower&bbs_id=9999

网友:
27楼和我想的一样,做恒压或恒流源,可参照本站设计的充电器,里面用的PID.

网友:
还是用电机吧
温度如果在125度以内,用1820最方便,但是不好做。温度反映本来就很慢的,你给一个电机加全电压,它可以在0.1秒以内启动,并在0.5-1秒的时间里面达到全速,可是温度就不是这样了,你加全电压,几秒钟甚至几分钟都不会有什么反应的,当然要看被控制目标的热惯性有多大,比如936焊台的惯性就比较小,加热速度很快,比如烧一大壶水时就反应很慢。

网友:
温度有滞后,能不能把PID和达林算法结合起来?没有做过

网友(2009-06-16):
学习pid可以交流一下,我也是初学者正在攻这一块qq:735092620

网友(2010-08-18):
温控吧 简单些

网友B:
用proteus仿真,用PID控制一个特定电压吧.

网友C(2010-12-28):
强烈建议 单片机PWM + 一阶RC滤波 做简易D\A 输出各种波形

用PID控制占空比,用A\D做反馈,效果用示波器看

编辑原因:改错字

网友:
温度控制太抽象了……我还是建议用电机位置控制来学习……

网友:
PID控制空载达到设定值比较容易,别认为能达到设定值并稳定PID就算可用了,完好了。难的是对PID系统施加负载后是否稳定来判断PID是否完美。一般来讲对温控系统还比较好做,因为被加热件本身都具有储热作用,到时候温度还会上得去。如果负载性质不是这样,而是对外做功,没有功的积累效应,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比如说电机对外拖动做功,执行器控制柴油机或汽油机的油门等情况,很不容易达到设定值,调节PID的三个参数很容易震荡,调到不震荡又达不到设定值,这才是最难的。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2011-03-30):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5-05):
引用 网友B:
用proteus仿真,用PID控制一个特定电压吧.

能不能说具体吗,或者有什么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100最便宜的15元,再加上AD转换器要多少了,还要做桥式分压电路,1820才6.5元,况且温度变化本来就比较慢 ...

pt100便宜的也就几块钱……

网友:
学PID? 先做数字舵机,再做自稳云台,然后再做无人机自动驾驶仪。三年把这些东西做下来,就基本对PID应用有些入门了。

网友(2012-08-31):
带速度和电流PID反馈的直流无刷电机的硬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啊???

网友(2012-12-18):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 单片机PWM + 一阶RC滤波 做简易D\A 输出各种波形

用PID控制占空比,用A\D做反馈,效果用示波器看 ...

这个没有啥意义吧,,,PWM和DAC的对应关系太简单了,,,开环控制都可以。。。。用不着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