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keil下ulink1调试成功了,但hjtag没成功,附贴图

楼主(2008-09-07):
请教 不知道为啥 stm32f103ret6

网友:
KEIL目前还不能用HJTAG调试STM32。

可以用IAR EWARM5.20。

楼主:
哦 我觉得是H-JTAG软件本身的问题 我还没有挂keil  启动hjtag后可以找到mcu 但没办法配置flash下载部分 跟keil没关系呀

网友:
hjtag作者原话:

楼主:
谢谢楼上帅哥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