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比较缓慢的物体用加速度测位移能准吗

楼主(2008-09-07):
rt

网友:
至少不能被噪声所淹没了吧。
使用加速度计的最小量程,灵敏度会增加。

网友:
不行,加速度传感器如果是匀速的话怎么测位移?

网友:
从它没有加速那一刻起就开始算时间三,一直到有负方向上的加速度为止..不就测出位移了。

网友:
用鼠标的光电传感器测。

楼主:
1—底座;2—支架;3—悬绳器;4—驴头;5—游梁;
6—横梁轴承座;7—横梁;8—连杆;9—曲柄销装置;
10—曲柄装置;11—减速器;12—刹车保险装置;
13—刹车装置;14—电动机;15—配电箱。
电动机带动3做上下往复运动,上死点到下死点的距离大约5米,从上死点运动到下死点大约用5秒。

在3—悬绳器上安装加速度传感器测量3—悬绳器相对于上死点或下死点的位移。首先要判断上死点或下死点的位置,根据这个结构我认为死点位置的加速度应该是零,所以以传感器测量的0加速度点开始,高速采样加速度并积分来计算位移,不知可否实现?

楼主:
这个加速度传感器有用过的没有?

网友:
回5楼,从你的图上看悬绳器3所做的似乎应该是间谐震动,类似单摆的摆动。所以在悬绳器达到上止点和下止点的时刻,其速度为零,但加速度不为零,应该是加速度最大的时刻。而在通过平衡点也就是摆幅中点的时刻,速度达到最大,而加速度为零。。。。。

这貌似中学物理的内容。。。。。。

网友:
用光栅不好吗

网友:
用旋轉編螞器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用加速度计算位移。但是用在控制系统上,准确性不够。

网友:
比较缓慢?是多慢?给个大概的值,得有个范围,或你要求的灵敏度,才好选的啊。另外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即便物体保持一段时间匀速也是可以测位移的。

网友:
他这个有点像抽油机,就是油田上的磕头机,大概每5-15秒抽一次!
用加速度传感器测不了的;

楼主:
【12楼】 redfoxen 狐狸

就是抽油机,好像真是测不了

网友(2009-02-19):
可能要很好的加速度计才行。
飞船就是靠加速度计测位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