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MDK 中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BASEPRICONFIG (ref

楼主(2008-09-07):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stm32f10x_nvic.c...
linking...
My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BASEPRICONFIG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My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GetBASEPRI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My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RESETFAULTMASK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My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RESETPRIMASK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My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ETFAULTMASK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My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ETPRIMASK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Target not created
在测试一个SPI的程序,需要用到stm32f10x_nvic.c这个源文件,但出现很多未定义的错误,不知为何,难道固件库本身有问题?
望大虾指教,谢谢了。

网友(2008-10-09):
少了一个文件

网友:
估计你用的是MDK

网友:
stm32f10x_conf.h

/************************************* NVIC ***********************************/

#define _NVIC

是不是注释了“#define _NVIC”

网友:
我也碰到LZ的问题了,只要用到NVIC就会这样!

网友:
用IAR的启动文件替换MDK的,可以到MDK的例子下找到这个文件stm32f10x_vector.s.那些定义都是IAR启动文件里面的,在MDK里面用借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stm32f10x_conf.h 是定义哪些功能是否使用的,使用了的话,要包含相应的C文件的,如果使用了nvic,就要包含stm32f10x_nvic.c,并且修改stm32f10x_conf.h 的#define _NVIC。其他的也是类似的。如果不确定,可以全部都使用,然后用编译器的优化,会吧用不到的代码去除的。

网友:
不是stm32f10x_conf.h的问题,是启动文件的原因。把MDK的启动文件STM32F10x.s删除掉,把IAR的启动文件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s装载进来,同时还要装载IAR的stm 32f10x_conf.h、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这样就好了。

网友:
cortexm3_macro.s,关键是这个文件,实现了对cortex特殊指令的声明,如果没有的话一定要添加进去,因为stm32f10x_nvic.c需要

网友(2009-06-24):
添加了cortexm3_macro.s,有两个错误,

   Unknow RSEG opcode
   a lable was found which was no area

网友:
搞错了,添加了iar下的cortexm3_macro.s,添加MDK下的cortexm3_macro.s就ok了!!

网友(2009-11-21):
半分钟前我也遇到了,半分钟后工程里加上.c文件就OK了。

网友(2010-03-08):
遇到过这个问题 mark

网友:
工程里添加cortexm3_macro.s就行了?
能否具体点给个方法?直接运行Example是没问题的,一样的配置,自己搞的就不行了

网友(2010-10-06):
工程里缺少 misc.C 文件

网友(2010-11-12):
MARK  被相识的问题挡住了。

网友:
应该是缺core_cm3.c文件。该文件在.\CMSIS\Core\CM3目录下。

网友:
小弟正在被这个“低级的”问题困扰。自己如今连个流水等都没有搞出来啊!哪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
少stm32f10x_nvic.c 从库里加进去

网友(2011-01-09):
我往时移植ucos2时也是遇到这几个编译错误,我是这样在C文件中直接写这几个函数解决嘅:
__asm void __SETFAULTMASK(void)
{
CPSID F;
BX LR;
}

__asm void __RESETFAULTMASK(void)
{
CPSIE F;
BX LR;
}

__asm void __SETPRIMASK(void)
{
   MOV R0, #0x01;
   MSR PRIMASK, R0;
   BX LR;
}
__asm void __RESETPRIMASK(void)
  {
   MOV R0, #0x00;
   MSR PRIMASK, R0;
   BX LR;
  }

__asm u32 __GetBASEPRI (void)
{
  MRS R0,BASEPRI;
  BX LR;
}

网友A:
是缺少STM32F10xR.LIB文件的原因,在MDK安装目录\ARM\RV31\LIB\ST\下。

循着Google的指引过来的,曾无数次在这里找到答案,都完善得不需要补充,这次有机会回馈各位了。

刚才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看见楼上诸位对启动文件的描述,我也开始怀疑这个文件。因为我有几个好用的STM32 USB项目,所以我过去直接把那些文件里面的stm32f10x_vector.s复制过来替换掉了原先的启动文件,但是编译仍然无法通过。如果再照上面说的把IAR那些启动文件挪过去,即使能用也会觉得有点别扭——以前不用这样的啊。

我盯着那几个项目看了好久,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回忆了半天记起来没有一个是我自己生成的。所以要问一下大家,出问题的工程是怎么建立的?是不是都直接在MDK工具栏Project里面选了New μVision Project,然后在提示复制启动文件时选择了Yes?

突然想起去MDK的范例目录里翻查,终于找到一个最简框架,下文MDK安装目录简称“MDK_DIR”。我的MDK3.70安装路径是E:\Electronics\Keil_ARM\

这个最简框架的路径是MDK_DIR\ARM\Examples\ST\STM32F10xFWLib\Project\

将这个工程复制到自己的工程目录并打开,会发现项目结构和MDK自动生成的项目差别最大的就是那个LIB文件了。而stm32f10x_vector.s文件都是一样的。前面很多朋友说缺文件,缺的就是它。

网友(2011-03-25):
21楼,17楼,8楼都是正解。

网友:
启动文件的问题,换成IAR的启动文件就行了

网友:
添加misc.h头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错了应该说谢谢8楼

网友(2011-05-11):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添加crotexm3_macro.s文件解决问题!

网友:
8楼正解,不用复制IAR的文件,MDK自己就有

网友(2011-06-28):
我也遇到过,少加了一个文件driverlib.lib

网友(2012-01-09):
加入 crotexm3_macro.s 解决了问题,mark mark

网友(2012-04-10):
引用 网友A:
是缺少STM32F10xR.LIB文件的原因,在MDK安装目录\ARM\RV31\LIB\ST\下。

循着Google的指引过来的,曾无数次 ...

22楼正解

网友(2012-10-04):
引用 网友A:
是缺少STM32F10xR.LIB文件的原因,在MDK安装目录\ARM\RV31\LIB\ST\下。

循着Google的指引过来的,曾无数次 ...

非常感谢,帮我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2-11-08):
万能的阿莫BBS啊,有解决我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缺少STM32F10xR.LIB文件的原因,在MDK安装目录\ARM\RV31\LIB\ST\下。

循着Google的指引过来的,曾无数次 ...

这年头,各种稀奇古怪的解决方案都出现了。。。。。。。

网友(2013-10-08):
添加MDK下的cortexm3_macro.s就ok了

网友(2013-11-13):
9楼正解  填进去就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