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let生成的代码比较大?

楼主(2008-09-07):
upd78f0513  选择c compiler,
配置了key int和 timer0  和其他一些pin,
怎么生成的hex文件达到91kB
这远远超过了芯片自身的rom 32KB了

那还有意义吗?请大家指教哦

网友:
91KB是你点HEX文件属性看的吧
这个值不是HEX文件大小,加入你建立一个WORD文档,里面没有内容都有十几K。
如果你要看HEX文件大小,可以看扩展名为MAP的文件。

也可以直接看HEX文件,其格式见下网页: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19558&bbs_page_no=1&bbs_id=3013

网友:
如果超出空间,PM+会出报错信息.
但是要注意不要选错设备文件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