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VC系列教程 一.信息显示实验

楼主(2008-09-07):
从零开始学VC系列教程 一.信息显示实验
作者:飞雪浪子 QQ:570733482 2008-9-6于深圳
        题外话:第一次写教程,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以前见过的教程可能都会介绍比较多的理论然后才开始讲实际操作,我想对于VC,理论讲得太多大家可能更糊涂,所以选择了这个方案,我们先一步步照着做,每一次只介绍一两个知识点,并且把理论放在后面说明,希望大家能喜欢这种方式,并对这种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以后章节更适合大家的学习.
或许我写的还不能称之为教程,只是一些操作步骤及说明,通过这些练习,希望能使大家对VC有一个新的认识.VC的功能是十分强大的,但我们一般并不会用到所有的功能,就像大家熟悉的KeilC一样,其实Keil功能也是很多的,平时也没见谁把Keil的功能都用到了.基于此,我写的这个教程可能在VC专业人士看来比较简单.不是要班门弄斧,而是希望推行上位机技术,形成一个氛围让大家来学习交流,PC机与下位机结合毕竟也是发展的一个方向.望高手谅解小辈的不自量力.同时,我们结合单片机编程,让大家明白上位机控制方法及原理,当然这是今后章节的内容了.
        本节内容:学会在文本框中显示文本,学会弹出式对话框使用.
        学习目的:信息显示是人机交互的基础,同时,信息显示也为以后的程序调试打下基础.
1.新建工程.打开VC6.0点击[文件]->[新建],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1 (原文件名:01.JPG)
在工程选项中选择MFC AppWizard[exe],选择好工程存入的位置,然后在工程名称中填入工程的名称,例如Eg01,填入Eg01后.VC会在我们选择的路径后自动加入一个以工程名命名的文件夹作为工程目录.完成按[确定]就会进入工程向导,出现以下的提示.

图2 (原文件名:02.JPG)
在这个我们选择[基于对话框]就行了.单文档及多文档方式会在以后详细介绍.这里也简要说明一下.①单文档.程序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文档对象(文件).像写字板,记事本等.②多文档.程序一次可以处理多个对象(文件),像word之类的,可以同时打开多个文件.③基本对话框.程序一般用于处理一些比较小的,工珍具型的软件.像双龙的ISP下载软件, Easy 51Pro等都是基于对话框.一些不是很复杂的工业软件也通常可以用基于对话框的形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所见即所得,一些控件可以像VB一样拖到工作区就行了.选好以后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下一步]的向导,这里我们先不管.然后会进入以下的画面.其中红色及绿色是我的标注,看不清图片可以下载图片放大.

图3 (原文件名:03.JPG)
选中静态文本框[TODO:在这里设置对话框控制],单击指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Properties]菜单项,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4 (原文件名:04.JPG)
修改IDC_STATIC为IDC_FIRSTLABEL,标题可以写为”第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关闭这个对话框,就可以看到刚才的静态文本框内容变为”第一个应用程序”了.

在刚才的操作中,我们将静态文本框的ID改为了IDC_FIRSTLABEL,在VC中,ID是控件的标志,不能有相同的ID出现,但允许多个名为IDC_STATIC的ID号.所以,一般并不把近件名命为IDC_STATIC,除非以后我们不想在程序中改变这个控件的属性.有一些控制,例如GroupBox一般并不在程序中改变什么,所以不改变其ID号.ID是程序访问控件的标识,所以一个应用程序中不能有重复ID.
按下来我们要添加一个按钮.
用鼠标将控件条上的按钮拖到对话框上,可以看到对话框上多了一个按钮. 用上叙方法,改变按钮ID为IDC_BTN1,标题改为”显示”,这样就做好一个按钮了.下面

图5 (原文件名:05.JPG)
我们为按钮添加代码.
双击按钮,会出现以下的提示框.

图6 (原文件名:06.JPG)
按[OK]为按钮添加响应函数,出面以下画面

图7 (原文件名:07.JPG)
void CEg01Dlg::OnBt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
这一段就是刚才按钮的函数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响应.现在我们添加一个事件,让这个按钮按下后上面的静态文本框的内容变为”串口号:COM1 波特率:57600”把上面的代码改为
void CEg01Dlg::OnBt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SetDlgItemText(IDC_FIRSTLABEL,” 串口号:COM1 波特率:57600”);
}
添加完成以后,按F7编译.如果编译通过,按F5运行,可以看到程序运行后的对话框

图8 (原文件名:08.JPG)
按下按钮,可以看到上面的静态文本框的内容改变了.那么恭喜你,完成我们这个例子的第一步操作了.

图9 (原文件名:09.JPG)
当然,我这里的对话框看起来没那么高,大家可以调一下高度.怎么退回到控件编辑状态呢?

图10 (原文件名:10.JPG)
首先,我们单击选项卡中的[ResorceView],现在大家只能看到[Reso…]看到IDD_EG01_DIALG了吧,这个其实也是一个ID,是我们对话框的ID,如果大家改一下对话框的ID,就可以看到这里的ID也变了.在VC中,所有的控件都认为是窗体,只是形式不同.双击IDD_EG01_DIALG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控制编辑状态了.双击[显示]按钮又可以回到代码状态.
刚才的例子很简单,却是我们以后会用得最多的.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代码
void CEg01Dlg::OnBt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SetDlgItemText (IDC_FIRSTLABEL,” 串口号:COM1 波特率:57600”);
}
看看SetDlgItemText这个函数,大家就会明白了, IDC_FIRSTLABEL是我们给静态文本框分配的ID,后面的参数是要显示的内容.上面我们提到过,VC中的控件都认为是窗体,所以,对于所有的文本显示,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函数来做,大家可以试着加入一个编辑框(Edit),同样可以使用用这个函数,只要ID号对了就可以了.VC对大小写敏感,大家要注意大小写.
下面我们用另一个方法来实现.
把代码改为
void CEg01Dlg::OnBt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String a;
a=” 串口号:COM1 波特率:57600”;
SetDlgItemText (IDC_FIRSTLABEL,a);
}
然后按F7编译,无误则按F5运行.可以看到运行结果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变量a定义为CString类型,这个类型我们在C中可能没有见过.CString
其实是VC中的一个类.这里我们要引入类的概念了.类跟C语言结构体很像,结构体可以有成员变量,但不能有成员函数,类不但可以有成员变量,还可以有成员函数,并且支持多种方法.在VC中,类以class标识.下面是一个类的定义,我们来分析一下.
class CEg01Dlg : public CDialog
{
public:
        CString GetPath(void);
protected:
        int GetMax(int a,int b);
public:
        int a;
        int b;
};
这个类是我改过的,为了大家看得明白一点.首先,我们从这句class CEg01Dlg : public CDialog知道这个类名是CEg01Dlg,那么public后面的CDialog是什么意思呢?CDialog其实也是一个类,是VC中标准对话框类. public CDialog意思是我们定义的这个类CEg01Dlg从CDialog派生,也叫从CDialog继承,从继承这个词语大家就会明白CEg01Dlg不但可以有自身函数,而且还可以用到CDialog里的变量及函数,所以说是继承,就像我们说的继承财产一样,儿子不但可以有自己的钱,还有从老爸那里继承的产财,这些钱都能花.所以,我们也叫CDialog为父类(不是爸类啊),把CEg01Dlg称为子类.当然,这是相对的.如果再定义一个类从CEg01Dlg派生,那么CEg01Dlg也就是父类,派生出来的类就是子类.这段可能有点难明白,大家可以慢慢体会.我们再回到CString上面来,这个类不是派生的,所以也没有父类了.用CString定义一个变量a,我们称为类变量,CString有很强大的功能,我们这里只用到一个功能,就是字符串,a可以是一个不定长度的字符串,所以我们可以给a赋一个任意的字符串而不用关心长度.当然,我们也可以用int StringLen=a.GetLength();来获得这个字符串的长度.从这句可以看到,GetLength()是类CString里的一个函数.大家可能又会关心一个问题,怎么把长度显示出来呢?我们把代码改为
void CEg01Dlg::OnBt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String a;
        a=" 串口号:COM1 波特率:57600";
        SetDlgItemText (IDC_FIRSTLABEL,a);
        a.Format("字符串的长度:%d",a.GetLength());
        MessageBox(a);
}
运行一下,效果如下

图11 (原文件名:11.JPG)
这里我们用到了类Cstring的另一个成员函数Format();这个函数用起来跟C语言里的Printf()很像,我就不多说明了.格式化后的字符串还是存放在a中,在这里,我们还用到了一个新的函数MessageBox();我们只是用了这个函数最简单的用法,显示一个字符串.MessageBox用于弹出一个提示对话框.查查MSDN就知道,函数原型是
int MessageBox( LPCTSTR lpszText, LPCTSTR lpszCaption = NULL, UINT nType = MB_OK );
在VC里面,函数可以有默认值,例如LPCTSTR lpszCaption = NULL, UINT nType = MB_OK变量lpszCaption的默认值是NULL, nType的默认值是MB_OK,这些有默认值的变量我们可以不传值,所以这个函数使用时,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传lpszText就可以了.如果我们要显示一个固定的字串,可以这样调用MessageBox(“大家好”);是不是很简单啊?
这一章就写到这里了,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提.未尽知识点,会在以后再详细介绍.
下面是整个工程及放大片的下载
下载

网友:
果然详细,COOL,广告位出租^_^。

网友:
支持!佩服楼主的用心呀!

网友:
好呀,顶
另外,楼主能否说说,第一次安装完vc的环境设定,工程设定等等
我这个菜鸟第一次用vc,建个了工程(用向导,没加任何东西),死活编译不了,总是报错,很是痛苦啊,呵呵

楼主:
回3楼
VC装好以后就可以直接用了,不用设定别的什么东西。你可以试试我的第一个例子,应该可以通过的。

网友:
不错,顶了!写好了我再放鞭炮祝贺!

网友:
不过存在一个担忧,这里很多人会用DEPHI和VB,楼主这个开始和DELPHI与VB的上手思路比较类似,容易上手。但是往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至少不再像DELPHI和VB,放放控件,拖拖位置,调一下大小,双击一下添加代码就可以了。其实VC和WINDOWS是密不可分的,WINDOWS的消息循环机制是VC的编程思想。建议楼主把《windows程序设计》的一些内容也整一些上来吧。

网友:
呵呵,按理来说,应该是装好就可以用的
但是...
看来是我运气不好,每次装好都不行
需要对路径什么的设定才行
当然也可能是我装了其他编译器的原因,可能楼主只用vc,所以没碰到过

网友:
支持LZ,希望继续接下去

网友:
支持支持!希望1周最好有2课!1课太少了!3课楼主太累了!2课正好!

网友:
支持!盼望下期。

楼主:
回8楼:
首先非常感谢Appcat的建议,我们一定采纳。
至于VC的消息及类,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的介绍。我们把这个教程定义为从零开始,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开始看得懂,做得出,这样才会有信心往下学习。消息和类是VC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很多人一直学不会可能也是在这里受到阻碍了,看看不会就放弃了。其实只要一步步来,这些也是很容易的。我们定于以下几章按下面的目录安排:
1.信息显示.
2.窗口及控件的使用.
3.串口通信及消息消息传递.
4.并口控制及类的使用.
5.消息机制的介绍及实验.
6.并口下载器上位机软件编写.
7.USB通信.
到此,大家应该就可以自已上网查资料学习,也应该能使用网上的一些写成类的资料了。
至于第7章后的章节,我们会根据在大家的需要来写。

网友:
顶,适合新手入门用,再提供一个串口类供调用,新手也能写个测试电路板的串口小程序了。

网友:
支持!学VC要不要懂C语言?

网友:
不懂可能不好搞哦

网友:
23楼
VC和C一个面向对象,一个面向过程
理论上讲,不用懂C也可以,很多不懂C的比懂C的弄VC还好

网友:
好,一起学c

网友:
不建议使用汉化的VC6.0,有的时候含义相差甚远

网友:
顶啊,这帖子要顶,不过1个函数一节课的话,看来漫漫长路了  :)

楼主加油

网友:
需要速度,得快点儿

楼主:
回29楼:
谢谢Etual.
这是第一章,讲得少点,太多了怕大家都弄不明白。后面的会越来越多东西一起,不会很长的。我不是想把VC函数都写完,这是不可能的。古人有句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希望大家能通过一些简单的例子触类旁通,所以,我只能引大家入门,修行就看自己了。当然,有什么问题大家来这里讨论,我一定会尽力回复。

网友:
一句话:相见恨晚啊!

狂顶!等待下面的课程,开始听课。

立马去寻找VC

网友:
这样的入门,我觉得看孙鑫的视频教程就可以了,入门倒是容易,要深入确很难。

网友:
楼主,很有速度啊,前两天才说到教材,今天就开始讲了,很不错,支持你
看孙鑫虽好,但像楼主这样,能手把手的教,又能谈论更好

网友:
建议装VC时,随便装MSDN

楼主:
孙鑫的书我也看过,的确很不错的,建议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拿到这里来讨论.

网友:
楼主啥时候整本教材出来

网友:
请楼主发一个vc中改变静态文本框和按钮上文本的字体的例程.
好像vc中改变这些字体不像vb中的方便,但是应用程序中经常需要改变字体,大小,颜色.

网友:
学学也好,谢谢了

网友:
好帖,但愿不要“太监”!

网友:
39楼
void CVctest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Font*   pFont=m_edit.GetFont();
        LOGFONT   lf;
        pFont->GetLogFont(&lf);
        lf.lfWeight   =   700;
        CFont m_font;
        m_font.CreateFontIndirect(&lf);
        m_edit.SetFont(&m_font);
        m_bt1.SetFont(&m_font);
        pFont->DeleteObject;
}

楼主:
第二章是另发一个帖还是在这里跟帖啊?

网友:
顶顶,强烈支持.
能写到第7章的话,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系列了.
建议每章一帖,这样后来的人可以针对不同的章节在不同的帖子里面提问,不容易发生混乱.

另:每章一帖,楼主就可以有7个酷帖了. :)

网友:
很好的教程,我想问下 怎么我的按钮双击打不开啊 控件条上的东西拖过去都没有用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双击打不开,控件条上的东西拖过去没有用,你的VC有问题,基本功能都不能用,重装下看看吧

网友:
建议加酷

网友:
我告诉48楼的,你拖过去后要画一个框子出来才行

网友:
楼主不知对面向对象的方法了解怎样,先要学习面向对象的思想再用VC会更容易上手,这样做个简单的界面是没问题,要深入就难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要是有人像这样整理哈VB或者DELPHI的入门吧

网友:
8错8错,期待继续。

以前就是看过本老美的vb什么step by step,很容易的教学方法入门。

楼主:
建议首先不要担心深入的问题,先把基本操作都练好了后面才可能顺利的进行。
我原来是自动化专业的,学校不教KeilC更不教VC,甚至单片机都只教了汇编。开始学习VC也觉得困难,我甚至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去弄明白我现在写的第一章的东西,那两个星期是最痛苦的,不管怎么弄VC就是不听话,不是这里出错就是那里有问题,花了一两个星期就是能让EDIT显示一行文字而已。后来的三个星期我慢慢明白了类的用法,就可以上网查点资料看懂一些写成类的程序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学了消息的使用,还记得第一个自定义消息成功实验时真有点点成就感啊。再后来就觉得不那么难了,VC是基于类和消息的,这些都弄明白了就好操作了。VC其实不难的,只是门槛儿太高了,让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半途放弃了。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终可以突破的。当然,我的学习也是压力在的,那时候公司要开发一个上位机软件,并规定用VC做,实现机器的监控,做不了这个软件我的饭碗就不保了,所以比别人都努力。有压力才有动力啊.
另外就是,星期三(9月10号)发布第二章,第二章会有一些理论,不明白的地方大家来这里讨论。

网友:
谢谢 【52楼】 honami520

网友:
LZ功德无量啊!
猫子曰:授人一课,胜造7级糊涂。

拿下第1集,7待续集……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主~! 正想转VC。

楼主:
第二章已发布。地址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81238&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是的,十分感谢楼主呀!

网友:
顶一下
看过一会VC的书,不过后来又不了了之了

网友:
楼主很牛很强大,近期我就跟楼主学VC了,有问题就请教你了啊!!

楼主:
第三章下星期三发布

网友(2009-04-09):
好东西,自己刚刚做完vc的一个小项目
早前没看到这个教程,不然能节省不少时间哦,呵呵
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2009-06-08):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不错,我也要开始学vc了

网友:
真是大好人啊

网友:
记号,呵呵,太好了啊!

网友(2009-08-03):
非常的感谢!!!!!!!!!!!

网友:
bqmcu 飞雪浪子:
你这里还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初学者的不好理解的地方,
一,是数据和控件的关联,数据或是控制类型。这个要明白一点讲,
二。在新建的第一个对话框中,有两个ONOK,ONCNCEL。要重载一下,否则很多初学者
不明白,为什么我按了回车,和ESC,程序就退出了呢?
我也是初学的,刚入门,期望你能讲到一此多线程方式编程,事件,互斥,谢谢

网友:
飞雪功德无量

网友(2009-11-06):
不错,飞雪不是一般人

网友(2009-12-21):
呵呵,看了楼主的教程,就马上开始学了,刚开始遇到很低级的问题,可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刚入门嘛,呵呵呵,现在终于实现第一个例子了,很有收获!在此谢谢楼主!
  马上开始学第二例子了。加油!为自己加油!

网友:
我也从0开始学

网友(2010-03-02):
很好,很好

网友:
谢谢楼主了。。真详细啊 。

网友:
有点想学

网友:
正在学习苦学VC++,就是为了搞串口和上位机的软件,严重支持楼主啊。。。

网友:
我也想学呢,关注中.

网友:
记号!很好的资料

网友:
第一课才上到一半,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请大家注意:
在第一个实验中的代码不能直接复制:SetDlgItemText(IDC_FIRSTLABEL,” 串口号:COM1 波特率:57600”);
因为里面的双引号要重新输入,希望大家吸取教训,调试了一会才发现的。

网友:
请问,VC有官方版本的么,或者说VC要收费的么?

网友(2010-04-14):
最近到一家新公司,需要用,赶鸭子上架,也学了一点

网友:
有点想学,但没C++基础

网友:
这个要顶啊!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希望能有续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uestc的?

网友:
经典啊。。。

苦于摸不找头脑呢

网友(2010-05-18):
为了上位机的串口学习,狂顶!~

网友:
很详细,很好

网友:
为什么我用你的程序却通过不了呢!

网友:
不错的贴,标记一下

网友(2010-08-12):
建议先用纯C用API写

网友(2010-09-13):
不错的教程,赞一个!!!!!!!!!!!!!!11

网友:
用VS2008试了一下,要改一点点

网友(2010-11-08):
好了 [ 关我过了

网友:
顶楼主!
写教程就是要图文并茂!

网友:
这个东西太好了,又燃起了我学习VC的热情,我一值用DELPHI编串口调试工具,这次可以试试VC的了

网友:
太好了,马上学习。像楼主致敬。

网友(2010-12-11):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网友:
做记号,学习vc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
谢谢楼主 我很喜欢这样的教学方式 期待后续。。。

网友(2011-01-15):
正要学Vc,真是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了!

网友:
看得出是很好的东西,可是我该怎么入门单片机啊1?

网友:
支持楼主!

对于这种无私的奉献,报以热烈的掌声!

网友(2011-02-25):
好人啊。。加油。。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1-04-16):
楼主强大!!!!顶!!!我也要学啦~~

网友(2011-07-08):
不错啊,运用中学习。。

网友:
非常支持写教程的高手们!!

网友(2011-08-10):
有空看一下

网友:
有没有人考虑在论坛里面弄一个进阶培训扫盲牛逼论坛公开课,可以将一个电压电流都不分的人熏陶成板子专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