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很恶心装不上 只有重装系统一条路了吗?

楼主(2008-09-07):
我的ID是5个数字没有字母的。破解版本没错。4.42和5.20都是一样情况。而且连自带的32K限制版Key也是出现一样的情况,我原来装过一个for AVR的,后来卸了,是不是IAR还给留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网友:
License 与 IAR版本不配套。

楼主:
已经配套。用官方提供的32K Key也是一样的。

网友:
用它的license manger 把现在这个licence卸掉重新装,我都是这么干的。你的ID都是数字的就没有大小写的问题了,我的ID都带字母,大写不行就小写再试一遍就是用上面说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每配套,重下载软件或是注册机

楼主:
【3楼】 yangsen

在没安装之前,什么地方能找到Lincense Manger?

【4楼】 ilymy

我中文应该还行,英文也懂一点。

网友:
IAR安装以后,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IAR Systems\License\Utilities\licman.exe"

网友:
请问用得是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Xp3,深度8.1

网友:
没有用过深度的系统。

建议启动至安全模式后再运行一下获取机器ID的程序,看一下获取的ID与目前的ID是否相同。

网友:
用盗版,还恶心软件开发者????建议阿莫删了

楼主:
【9楼】 nsza 老鬼

谢谢!问题总会解决的,大不了重装。暂时就用免安装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10楼】 ffzlf

老大不小了,有某种淡黄色液体可以看到倒影,先看看是怎么样,然后再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