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35i模块的中文短信只能发送一次的问题!

楼主(2008-09-07):
  用ATmega16与TC35相连,发送短信采用PDU方式,可是只能发送一封,想发第二封,就要把单片机复位,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发送英文短信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难以理解,特来求救!!

网友:
1.检查电源容量是否够用
2.如果能发送成功并且接收到,检查pdu串是否设置了回复发送结果,并且检查串口接收部分程序
3.如果收不到,还是查pdu和指令吧

网友:
估计是楼主的发送程序有问题,PDU方式发送的字节计算不准,程序在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