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LM016L液晶怎么使用,是不是和LCD1602一样

楼主(2008-09-07):
如题,我是按照1602的读写时序写的程序,在里面仿真,不显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只要是 HD44780 兼容的 LCD 控制器都可以的,再试试别的 Proteus LCD 模块。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我用51驱动过,完全一样!仿真能通过,实际硬件绝对可以!

网友:
你用延时代替忙检测就好了

网友(2009-04-01):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想参考驱动程序的话 下载版主的学习资料 里面有的。

网友(2010-04-18):
请问lm016l和lcd1602的用法是不是相同啊?

网友:
请高手们看到能回我一下,刚刚学,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感觉不能使用忙检测子程序

网友:
【4楼】qkj1575 齐开军
你用延时代替忙检测就好了

【4楼】正解。

网友: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CD_RS PORTB.0
#define LCD_RW PORTB.1
#define LCD_EN PORTB.2

#define LCD_D4 PORTA.4
#define LCD_D5 PORTA.5
#define LCD_D6 PORTA.6
#define LCD_D7 PORTA.7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write_EN(void);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0,0,str);
    for(i=0;i<strlen(str);i++)          //一次写一个字符
    {
        LCD_set_xy(i,1);
        LCD_write_char(0,str);
        delay_ms(100);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ms(50);
    LCD_write_char(0x30,0);
    delay_ms(6);
    LCD_write_char(0x30,0);
    delay_ms(1);
    LCD_write_char(0x30,0);         //上电正常显示,无需复位
    delay_ms(1);
    LCD_write_char(0x02,0);
    delay_ms(1);
    LCD_write_char(0x28,0);         //四位总线模式显示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_ms(1);
    LCD_write_char(0x01,0);         //显示清屏
    delay_ms(1);
    LCD_write_char(0x06,0);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ms(1);
    LCD_write_char(0x0C,0);         //显示开及设置
    delay_ms(10);
}

//写数据或命令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cd,unsigned char ab)
{
    delay_us(20);
    if(cd == 0)
    {
        LCD_RS = 1;         //RS=1,写显示内容
        LCD_write_byte(ab);
    }
    else
    {
        LCD_RS = 0;         //RS=0,写命令
        LCD_write_byte(cd);
    }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Wdata)
{
    delay_us(50);
    PORTA &= 0x0F;              //清高四位
    PORTA |= (Wdata & 0xF0);    //写高四位
    LCD_write_EN();             //写数据
    delay_us(50);

    Wdata <<= 4;                //把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PORTA &= 0x0F;              //清高四位
    PORTA |= (Wdata & 0xF0);    //写高四位
    LCD_write_EN();             //写数据
}
//LCD使能
void LCD_write_EN(void)
{
    #asm("nop")
    LCD_EN = 1;
    #asm("nop")
    LCD_EN = 0;
}
//写显示字符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X,Y);            //写显示地址
    while(*s)
    {
        LCD_write_char(0,*s);
        s++;
    }
}
//设置LCD地址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0;
    if(Y == 0)
    {
        address = 0x80 + X;
    }
    else
    {
        address = 0xC0 + X;
    }
    LCD_write_char(address,0);
}

网友(2010-05-24):
可以检测忙标志 用延时方便点 我用的就是读忙的 仿真正常

网友:
这个是什么程序呀和1602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