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昨天小黑的风扇突然坏掉了,现在开机提示fan error警告,然后就自动关机了,我怎么检

楼主(2008-09-08):
开机出现fan error警告,不能启动,连bios都进不去。

网友:
看是风扇不转,还是风扇转了检测不到。一般风扇坏的机率大点,先换个试试。

楼主:
【1楼】 eiglxl
风扇不转!
换一个大概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
蓝快300 电脑城30

楼主:
刚才在网山查,都说清理一下灰尘就没事了,不知道管不管用,晚上回家拆开试一下吧!

楼主:
【3楼】 halloween
蓝快的300与电脑城的30是清理灰尘还是换风扇?

楼主:
【6楼】 armok 阿莫
我也到怎么弄的,昨天在家里学坛子里下的Delphi教程,一个多小时之后就感觉手托好热,以前从来没过的,下意识的感觉风扇出了问题,把手放在风扇口的位置,发现风扇不转了,然后关机重启就提示fan error 进不了系统了。
昨天拆了,没搞好,在拆机状态下开机,风扇一点反应都没有,估计是坏掉了,找时间去华强掏一只旧的,自己换上,不行的话再麻烦你吧!
在网上查了一下,据说这个是T42的通病!

网友:
我的T23经常报这个错,按一下Esc键正常进入了,上次打了点润滑油,几个月都没事,最近又偶尔报错。这应该不是通病吧,为安全设计的。

楼主:
【8楼】 hujh3116
进去了之后风扇转不转啊?
我的风扇已经停转的了,机器发热的厉害!

楼主:
针风扇接口定义:

当那个高出来的塑料块朝上,则从右往左依次是GND,+12V,SENSOR(传感器,就是转速监测的)。

3针风扇的引脚中间是12V正

中间左边黑色的线(一般都是黑线)是地最右边的是测速

不知道这样的定义对不对 ,一会回去拆下来测一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
你的风翩挂了,买个吧,

估计要几十块了,淘宝上买个吧,这风扇不换的话,要烧机的

楼主:
中午的DIY失败了,图示风扇与显卡芯片之间有一层很厚的黑色胶质,粘的很结实,导致风扇拿不下来。
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把胶质去掉?

网友:
那是导热的胶
小心拆,别把CPU搞挂了

楼主:
【13楼】 armok 阿莫
用美工刀应该差不多,晚上回去再试一下,不行,放假拿到电脑城去找人维修一下。

网友:
我上次一台机器人上的X60在外面坏掉了。Fan error。
结果当天在宾馆里拆。拆开来一看卡住了,动下就好了。

网友:
用一瓶轻载机械油(就是缝纫机油啦)狂灌保你无悠!我说得可能那个了一点,不过是我实践过的,效果很好,拖拉机变宝马。

网友:
胆大心细,能拿出来的,拿不出来我把头给你。

网友:
加热试试

楼主:
【18楼】 avenbbs
o(∩_∩)o...哈哈!
你的头保住了,经过我一晚上的努力,终于把它弄下来了。
下去准备去华强弄一个旧的回来换上。

楼主:
【19楼】 naffan
没有加热,我用的是美工刀加镊子,先用美工刀把周围的导热硅胶去掉,然后用镊子小心翼翼的往里边划。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最终还是拿下来了!

楼主:
奇怪的是,在散热片与显卡有一层硅胶还有一层粉红色的东西存在,就是这些粉红色的东西粘在显卡上,才费这么大的力气拿下来!

网友:
我的T42P刚买回来的时候很安静,用光驱放了几部电影后现在点嗞嗞响了,应该是硬盘响吧,(用光驱播放的时候震动很大,宿舍的床板都能感觉到震动)哪天不爽了我也DIY一番,看看有什么要换的。

楼主:
【23楼】 jofe 枫
应该是光驱响!
最好不要用光驱看电影之类的东西,很费光驱的。

楼主:
刚才把风扇给大卸八块了。
它的驱动芯片是A6583,估计是芯片烧掉了,在网上找了一家问了一下,一片是4元,下午去弄一个旧风扇,然后再几片A6583回来。
自己修理一下。

楼主:
一会我把T42拆解过程与风扇拆解过程重新发一个图文并茂的帖子上来!
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这个图片里的芯片了!

特写 (原文件名:69208003iq1.jpg)

特写 (原文件名:93206934ru8.jpg)

楼主:
TO 【28楼】 armok 阿莫    哇,搞得这么复杂?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o(∩_∩)o...哈哈!

楼主:
真奇怪这个A6583芯片居然在网上找不到相应的资料!
查了一下是SANYO的产品!

网友:
你确定他坏了吗,我当时风扇也是完全不动的,所以不让开机,灌油后就能动了,完好如初。

楼主:
【33楼】 avenbbs
的确是坏掉了,今天仔细看了一下,发现芯片已经烧的鼓包了。

网友:
风扇修好了吗?我的上次也出现fan error后来到了电脑城经过检测是主板的问题,我当时以为就是风扇的原因,把他大卸八块,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风扇的原因,是主板风扇电源部分坏掉了。晕啊,花了我300大洋又换了个新风扇,不过因祸得福,维修的的那个sb把我的主板搞坏了(烧了好几次,我当时在场看着的),后来经过交涉,他同意给我换一个新主板,安装后一切ok,至今没出过任何问题,后来经过专业人士鉴定,我的这个主板还真是全新的呢,哈哈。

网友:
我的小黑也出现过fan error,风扇卡住了,声音特难听,拆了在酒精了泡了个澡,又在油里泡了个澡,洗干净后装上OK,基本听不到声音了。

网友:
36楼有美女出现...

楼主:
【35楼】 my_avr_128
换了一个风扇,现在好了。
前几天想自己DIY一个,把风扇拆了,折腾着换芯片,自己买了几个芯片,又折腾莫老大帮忙给购买芯片,可折腾到最后还是没有DIY成功,刚才在华强电子世界买了一个拆机风扇,换上好了。
现在正在华强北一家肯德基上网呢,o(∩_∩)o...!

网友(2008-12-15):
我的也经常出现此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楼主:
【40楼】 kongliuyu

换芯片或是换风扇,不过芯片应该买不到原装的,这个阿莫已经在华强北专门找他们的采购妹妹帮我买过了,基本上都不是正品。

换风扇应该是上选,不过不才能要用二手的风扇,风险很大,前一阵子换的那个二手风扇散热效果不是很好,机器用起来很热,后来风扇就坏掉了,又出现了FAN ERROR的提示,只有吹一下风扇让它动起来之后再开机才能正常运转。建议你换一个原装的风扇吧,我前几天又把风扇给换掉了,在淘宝上买的,据说是原装的,真假就很难说了,不过用着还可以,散热还是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