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32 UC3A0512 做MP3播放器(官方文档及源程序)

楼主(2008-09-08):
UC3可以软件解码MP3,官方公布的程序是在EVK1105上实现的,使用的芯片是UC3A0512,这块板目前还没有上市,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在论坛上发布的OPEN UC3开发板上DIY.

播放器的结构框图如下:

程序中提供了两种音频输出方式,一种是芯片内部的PWM_DAC,另一种是通过IIS外扩一片TI的AIC23B. 这个芯片零售约4美金,不过可以到
http://focus.ti.com.cn/cn/general/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29859&DCMP=TI-cn_Header_Tracking&HQS=v?OT+hdr_b_samples
申请得到(我刚申请了5片 ^_^).

网友:
不知这个方案软解MP3的能力怎么样.以前一个代理商拿过一块某外国公司用UC3A0512做的MP3板,软解能力超差,连240,320Kbps的也解不了

网友:
【2楼】 dyt88
不知道你的MP3板是什么样子?好像UC3出来的时间不长吧?可能是优化没做好?
这个方案已经被美国的通用汽车所采用,可以支持IPOD的数据流播放,还有电容触摸按键。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以下是解码能力的描述
MP3
MPEG-1 Audio Layer 3, more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MP3, is a digital audio encoding format
using a form of lossy data compression. Several bit rates are specified in the MPEG-1 Layer 3
standard: 32, 40, 48, 56, 64, 80, 96, 112, 128, 160, 192, 224, 256 and 320 Kbit/s, and the available
sampling frequencies are 32, 44.1 and 48 KHz. A sample rate of 44.1 KHz is almost always
used. 128 Kbit/s bitrate files are slowly being replaced with higher bitrates like 192 Kbit/s, with
some being encoded up to MP3's maximum of 320 Kbit/s.
A tag in a compressed audio file is a section of the file that contains metadata such as the title,
artist, album, track number or o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le's contents.
The chosen MP3 decoder here is MAD (libmad), a high-quality MPEG audio decoder. It currently
supports MPEG-1 and the MPEG-2 extension to Lower Sampling Frequencies, as well as the
so-called MPEG 2.5 format. All three audio layers (Layer I, Layer II, and Layer III a.k.a. MP3) are
fully implemented. MAD does not yet support MPEG-2 multichannel audio (although it should be
backward compatible with such streams).

楼主:
MP3
使用 Libmad decoder
可解码Bitrate 320Kbit/s 44.1KHz Stereo
ID3 tag 支持到 V2.4

WMA
采用 Microsoft WMA V10
可解码Bitrate 320Kbit/s 44.1KHz Stereo

网友:
某外国公司是日本的,具体是松下还是索尼忘了,也是用在汽车上,据称已量产.但我们拿过来测试时效果实在不敢恭维,播放高码率的MP3时时断时续,解码速度完全跟不上.
ATMEL官方现在既然敢出这个Manual,软解能力应该会好些,但也要实测过才知.

网友:
收到ATMEL自动发送的通知邮件后,我第一时间去下载这个Application Note和源代码,并把代码Import进AVR32 Studio里,编译链接,发现……

网友:
【6楼】 dyt88
代码太小??

网友:
6楼的text=247336,247336是byte吗?247k吗?

网友:
我的编译不过??什么原因?

网友:
回楼上,你的实际上已经编译通过了,.elf文件都已经生成.我编译时也出现这个问题.
另,是247K.把液晶模块和TI音频DAC相关代码删掉后,text可减小到196340.

楼主:
我在邮购部销售的 OPEN UC3开发板把程序移植好了,可以播放MP3了.

网友:
明白了,不过avr32程序的代码消耗是不太大。我试了那个io例程也有39.8K。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积分:39
派别:
来自:
明白了,不过avr32程序的代码消耗是不太大。我试了那个io例程也有39.8K。

那是ELF文件啊,里面包含调试信息的

楼主:
回复:【2楼】 dyt88
积分:19
派别:
来自:
不知这个方案软解MP3的能力怎么样.以前一个代理商拿过一块某外国公司用UC3A0512做的MP3板,软解能力超差,连240,320Kbps的也解不了

经我实际测试,UC3A0播放320k bits/s的MP3,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流畅

网友:
谢谢【13楼】 liuxj 军哥 的回答,那如何的到hex文件,并知道对应的编译大小。

网友:
今天我用EVK1100试了ATMEL以前提供的U盘MP3和WMA播放程序,用PWM作为DAC输出,感觉播放速度快了一些,比如一首3分30秒的歌,只用3分10秒就播完了。不过看来用UC3A来软解MP3还是行得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积分:40
派别:
来自:
谢谢【13楼】 liuxj 军哥 的回答,那如何的到hex文件,并知道对应的编译大小。

在菜单project | properties 里有设置

网友:
记号,有空试试。 谢谢

网友:
STUDIO编译不通过,怎么回事?

用GCC可以??

网友:
又确定用的是AVR32 Studio??

网友:
以下是显示结果:

将压缩包程序载后编译就是这样的,怎么回事? (原文件名:err.JPG)

网友(2008-10-09):
mp3 卖50多

mp4 卖90多,2G

mp5 卖180多,超大屏幕

不明白人家为什么能做这么低的价格

mp5的照片

网友:
MP5?????

老板,有MP5吗?老板嘘了一声,拉着我穿过大厅到后面的仓库,‘我有个亲戚,在海关……不过这种货不好搞,AK-47其实更好用一些。’

网友(2008-11-15):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强。。

网友:
什么MP5呀?听JS瞎忽悠。

网友:
那些MP4想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MP4播放器,只不过是能播放一种特定格式视频的播放器罢了

网友:
MP3解码效果怎样??

不是说能解出来,效果就一定好的

好像以前就有人用440BX做了MP3的解码出来,用定点运算替代浮点运算

效果并不好

网友:
Found this project in avrfreaks

========================================================================

uc3b-based mp3-player

For this project a standalone MP3-card was made, although the software should run on EVK1101. It is based on the Helix MP3-decoder.

The board is 14.6 by 60.5 mm and features a mini-jack for headphones, joystick for navigation, a single LED, battery clamps for a single AAA-battery, USB-connector and uSD-connector.

The software is designed to read MP3-files from a FAT file system on the uSD-card, decode and play them in real-time. The user can skip files and regulate the volume using the joystick. The player only supports the MP3-format.

In addition to the UC3, the board features a tiny25-based buck-boost converter that creates 3.3V for the UC3 from the 1.5V AAA-battery or the 5V USB VBUS. The player can run on both.

The player uses two PWM channels for each audio channel to output the audio. The headphones are driven directly by the UC3-pins. A filter on each audio channel is supposed to combine two PWM channels to achieve 16-bit resolution.

The player has several issues, and is mostly a proof of concept. One issue is that the maximum bitrate is about 192kbps @ 48MHz. This could be improved by optimizing the software.

Apart from the UC3 and the tiny25, the only active components are the two transistors for the voltage converter.

The archive contains the following:

- The AVR32 Studio workspace.

- A report describing the functionality, unresolved issues etc.

- The board schematic as a PDF and PCB layout as a Protel pcb-file.

- A bill of materials.

- The source code for the buck-boost converter in assembly. (The program for the tiny25.)

- A few pictures of the board.

Files

 Project files [2284.38 KB] (Nov 21, 2008)

本贴被 PaulD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1,23:15:44.

网友(2009-10-22):
楼主忽悠哦,贴个TI申请样片的网址来……

楼主(2010-02-07):
回复 网友B:
楼主忽悠哦,贴个TI申请样片的网址来……

哈哈,你错过时间了吧,不过还好,我有做好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