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改错!!

楼主(2008-09-08):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delay.c...
delay.c(13): warning C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compiling ads7822.c...
ads7822.c(38): warning C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compiling display.c...
display.c(29): warning C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compiling motor_control.c...
motor_control.c(55): warning C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compiling main.c...
main.c(57): warning C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compiling motor.c...
motor.c(31): warning C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WEI
    MODULE:  ads7822.obj (ADS7822)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TABLE
    MODULE:  ads7822.obj (ADS7822)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WEI
    MODULE:  display.obj (DISPLAY)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TABLE
    MODULE:  display.obj (DISPLAY)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WEI
    MODULE:  motor_control.obj (MOTOR_CONTROL)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TABLE
    MODULE:  motor_control.obj (MOTOR_CONTROL)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WEI
    MODULE:  main.obj (MAIN)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TABLE
    MODULE:  main.obj (MAIN)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WEI
    MODULE:  motor.obj (MOTOR)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TABLE
    MODULE:  motor.obj (MOTOR)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DELAY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ADS782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MOTOR_CONTROL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MOTOR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12 code=1734
Target not created

#define MAIN_C
#include"includes.h"

void main()
        {
                TMOD=0x01;//************定时器0方式1(16位)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IT1=1;//-----------stop接int1,下降沿触发
        //        EX1=1;//-----------开中断
                IT0=1;//-----------start接int0,下降沿触发
                EX0=1;
        //        PX1=1;//------------设置外中断1的优先级高于T0
                temp0=0x01;
                delay_10us(5);
        //        CS1_0=0;
                while(CS1_0==0)
                  {
                        while(1)
                        motor_control();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R0=0;                                         //进中断后先把定时器0中断关闭,防止内部程序过多而造成中断丢失
                TH0=(65536-10000)/256;//10ms
                TL0=(65536-10000)%256;
                count++;
                if(count==10)//count*10ms
                        {
                                count=0;
                                temp=ads7822();
                                delay_10us(5);
                                display(5,temp&0x0F);
                                display(6,temp>>4);
                        }
                TR0=1;
        }
void int1() interrupt 2//按下stop 关电机  外部1中断,下降沿触发
        {
                EX1=0;
                CS1_0=1;
                delayms(10);
                EX1=1;
        }
void int0() interrupt 0//按下start 开电机        外部0中断,下降沿触发
        {
                EX0=0;
                CS1_0=0;
                delayms(10);
                rest6606();
                EX0=1;
            }
/******************以上主程序***********************/

下面是我的各个模块程序(我想要模块化写)

/------------*include.h---------------*/

#include<reg20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in.h"
#include"motor.h"
#include"ads7822.h"
#include"delay.h"
#include"motor_control.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IO.h"

/--------------main.h---------*/

#ifndef _MAIN_H
#define _MAIN_H
#ifdef MAIN_C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temp,temp0;(我想在这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ledtable[]={0xEE,0x28,0xCD,0x6D,0x2B,0x67,0xE7,0x2C,0xEF,0x6F,0xAF,0xE3,0xC1,0xE9,0xC7,0x87};
unsigned char code ledwei[]={0xC0,0xC1,0xC2,0xC3,0xC4,0xC5,0xC6,0xC7,0xC8};//9个数码管的位选

#else
extern unsigned int count;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temp0;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ledtable[16]={0xEE,0x28,0xCD,0x6D,0x2B,0x67,0xE7,0x2C,0xEF,0x6F,0xAF,0xE3,0xC1,0xE9,0xC7,0x87};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ledwei[9]={0xC0,0xC1,0xC2,0xC3,0xC4,0xC5,0xC6,0xC7,0xC8};//9个数码管的位选

#endif
#endif

/--------------motor.h-----------------------/

#ifndef  _MOTOR_H_
#define  _MOTOR_H_
#ifdef MOTOR_C
void rest6606();
void dianjigo1(unsigned int s,unsigned int fx,unsigned int BU);
#else
extern void rest6606();
extern void dianjigo1(unsigned int s,unsigned int fx,unsigned int BU);
#endif
#endif

/-------------ads7822.h-----------------/
#ifndef  _ADS7822_H_
#define  _ADS7822_H_
#ifdef ADS7822_C
ads7822();
#else
extern ads7822();
#endif
#endif

/-----------------delay.h-----------------/
#ifndef  _DELAY_H_
#define  _DELAY_H_
#ifdef DELAY_C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m*1ms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int i);        //短延时        10us
#else
exter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
extern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int i);
//#endif
#endif

/-----------motor-control.h-------------------/

#ifndef  _MOTOR_CONTROL_H_
#define  _MOTOR_CONTROL_H_
#ifdef MOTOR_CONTROL_C
void motor_control();
#else
extern void motor_control();
#endif
#endif

/--------------display.h------------------------/
#ifndef  _DISPLAY_H_
#define  _DISPLAY_H_
#ifdef DISPLAY_C
void diswritebyte(unsigned char wdata);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wei,unsigned char shu);
#else
extern void diswritebyte(unsigned char wdata);
extern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wei,unsigned char shu);
#endif
//#endif

/----------------io.h-------------------/
#ifndef  _IO_H_
#define  _IO_H_

//#include<reg2051.h>
/*******ADS7822引脚*********************/
sbit AD_CK=P1^2;
sbit AD_DA=P1^1;
sbit AD_CS=P1^0;
/*********电机驱动STI6606引脚***********/
sbit RE=P3^1;
sbit F=P3^5;
sbit CW=P3^7;
/**********继电器引脚 0,开,1关***********/
sbit CS1_0=P3^0;
/*****************按键引脚********************/
sbit start=P3^2;
//sbit stop=P3^3;
/**************数码管显示驱动********/
sbit DIS_SCLK=P3^3;
sbit DIS_DIN=P3^2;
sbit DIS_CS=P3^4;//6932cs  低电平有效
#endif

/--------------display.c-------------------/

#define DISPLAY_C
#include "includes.h"
/********************显示设置************************/
void diswritebyte(unsigned char wdata)//写数据传送指令
{
        unsigned char i;
        DIS_CS=0;                //开片选
         _nop_();
        for(i=0;i<8;i++)                         //CIK上升沿读,写数据
                {
                        DIS_SCLK=0;
                        DIS_DIN=(bit)(wdata&0x01);
                        DIS_SCLK=1;
                        wdata>>=1;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wei,unsigned char shu)//选取数码管位 和应该显示的数
        {
                diswritebyte(0x9C);//固定地址显示 和亮度控制
                DIS_CS=1;
                diswritebyte(ledwei[wei-1]);//设置位选,wei=1.选择了第一个数码管的位选0
                diswritebyte(ledtable[shu]);//显示数据,shu=0,1,2,3......18,依次代表0,1,2,3,4,5,6,7,8,9.a.b.c..d.e.f关,全亮P
                DIS_CS=1;
        }

/--------------delay.c----------------/
#define DELAY_C
#include "includes.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m*1ms
        {
                unsigned int i,j;
                for(i=m;i>0;i--)
                        for(j=125;j>0;j--);
        }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int i)        //短延时        10us
        {
                while(i--);
           }

/*-------------ads7822.c-------------------------/
#define ADS7822_C
#include"includes.h"

/************ADS7822 A/D转换函数,采集数据********************************************/
ads7822()
        {
                unsigned char k,i;
                k=0;
                AD_DA=1;//**********************准备接收数据
                _nop_();
                AD_CK=0;
                _nop_();
                AD_CS=0;
                _nop_();
                AD_CK=0;
                _nop_();
                AD_CK=1;
                _nop_();
                AD_CK=0;
                 _nop_();
                AD_CK=1;
                _nop_();
                AD_CK=0;
                _nop_();
                AD_CK=1;
                _nop_();//========================3个上升沿后,第四个跳变开始接收数据
                for(i=0;i<8;i++)//********取高8位
                        {
                                AD_CK=0;        //AD_CLK上升沿接收数据
                                _nop_();
                                AD_CK=1;
                                _nop_();
                                k=(k<<1)|AD_DA;                //temp左移一位后再与刚读回来的那位数相与,把AD_DA最高位从左到右依次装入到temp中
                                _nop_();
                        }
                        AD_CS=1;                                //关片选,将8位转换值返回
                return k;
        }

/----------------motor.c---------------------------/
#define MOTOR_C
#include"includes.h"
/**********************电机控制******************************/
void rest6606()
        {
                CS1_0=0;
                delayms(100);
                RE=0;
                F=0;
                _nop_();
                _nop_();
                RE=1;
                delayms(1);
                F=0;
                _nop_();
                _nop_();
                CW=0;
                _nop_();
                _nop_();
        }
void dianjigo1(unsigned int s,unsigned int fx,unsigned int BU)        // s 是延时时间的长短,控制转速,
        {                                                                //        BU电机的步数,fx 转动方向
                unsigned int i;
                for(i=0;i<BU;i++)
                        {        F=0;
                                _nop_();
                                CW=fx;
                                delay_10us(s);
                                F=1;
                        }
            }

/-----------------motor_control.c----------------/
#define MOTOR_CONTROL_C
#include"includes.h"
/*****************速度与方向控制*************************/
void motor_control()
        {
                unsigned char flag,flag1;
                if(temp>temp0)//----------------如果电位器转动后采集的数据大于前一次采集的数据 正转
                {        .
.
........
...........}

网友:
你直接把工程文件打个包传上来不就行了吗?错误代码贴贴没事,但贴那么多程序干什么?

网友:
自己不会找?那么多错误,我就不相信你一个都找不出来
每一个警告或错误都有提示,而且有对应的行或者原因,自己好好找找,不要养成一出错误就找别人的习惯
如果不会,就一步一步来慢慢添加代码。做技术的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网友:
好好看看错误提示,可以用金山词霸,多看几遍,慢慢你就知道,实际上出错问题也不是哪么难找。不要上去就贴一大堆错误信息,把你不理解的错误信息单独贴出来,让别人帮你解释一下,最后自己在找找问题,会更好点。

网友(2011-01-20):
我帮你编译了一下,没有报错与警告!

网友:
你可以尝试使用V9.02的 KEILC

网友(2012-02-24):
关注。
用了 #define new_mach1 1
#ifdef          new_mach1
sbit beeps=P2^1;
#else
  sbit beeps=P1^1;
#endif

出warning C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