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硬件IIC通讯,若SDA和SCL短路后(干扰实验),它恢复不了正常通讯了。

楼主(2008-09-08):
就是MSP430的iic,在硬件一次通讯没结束时,如何强制退出本次通讯,或重新初始化IIC。
不知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硬件的iic每经过一步,可以返回一个状态码,如果状态码不正确,说明通讯异常.
则程序应该跳转到iic的读写操作的最开始处,重新来过,并且错误数加1,
如果累计了若干(比如200)次错误,就退出,并返回给上级函数一个值,说明iic通讯错误了.

网友(2009-01-23):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跟第一次的初始化流程一样.

重新设置一次参数就ok

楼主(2008-09-19):
说的不错,但出错后,不知如何重新初始化?禁了IIC模块后再打开,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