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闪灯程序,大家看看应该怎么写

楼主(2008-09-08):
大家看看这个七彩闪灯程序应该怎么写!
下面是输出图示

网友:
{
    SET_R
    CLR_G
    CLR_B
    //T1------完成

    SET_G
    //T2------完成

    CLR_R
    //T4------完成

    SET_B
    //T6------完成

    CLR_G
    //T8------完成

    SET_R
    //T10-----完成

    SET_G
    //T12-----完成
}

网友:
楼上的够简单
但我觉得他是要渐变的,呵呵

楼主:
没有错,是要渐变的!

网友:
你用什么单片机?
用定时中断做软PW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