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失望,方觉身边的人好少人用RTOS(请大虾们指引)

楼主(2008-09-08):
有点失望,方觉身边的人好少人用RTOS

我学了3日的RTOS,可惜问到身边的人很少用到RTOS呢 希望大虾们说一下感受啦

身边的人少人用几乎没有人用啊 感觉到有点伤心啊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继续学下去啊 其实用到什么产品就有必要用到RTOS呢

现在有点迷茫啊 迷茫,无从下手 希望能够给我光明 RTOS真正的光明 抹去我

心里的阴霾啊  谢谢!!

大虾们指引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传统思想在做怪!
  习惯了后台+前台设计,一时不习惯任务调度。呵呵!

楼主:
其实用到什么产品就有必要用到RTOS呢

网友:
太复杂了就得用了

网友:
不用钱的不稳定,没有支持,用着不放心
稳定的要钱,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技术支持也不便宜。
所以,裸奔来得实在一点,出错了自己也好修改。

网友:
1.占存储,尤其是RAM
2.比状态难操控,例如共享冲突和任务堆栈深度
3.花了牛劲发现很多部分仍要用到前后台和状态机,一个好端端的系统搞得不伦不类

首先申明我现在绝大部分程序都是用OS.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罢了,而不是鼓励大家继续承传"优良传统"

楼主:
绝大部分程序都是用OS 真的吗 那样我会感到欣慰呢 唉.........   对于avr应该问题不大吧  但是跑51好像少了内存管理呢 如果跑stc58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经常看见一些超简单的OS,适合于51云云的,没有仔细去研究它,不知性能如何?

网友:
正在搞ucos,就算是用不上,学习一下里面的编程风格也是很有收获滴
如果你的程序:
1,比较复杂
2,delay一大堆
3,多人共同开发
.
.
.
我想最好就用操作系统

网友(2009-01-20):
杀鸡何需宰牛刀,好钢用在刀刃上就ok。

网友:
做通信的,在用os,vxworks。

同意xielihong 蚂蚁。

网友:
呵呵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争来争去,其实谁也说服不了谁。

网友:
要看做什么产品,比如学习机,掌上电脑之类的肯定是要用OS的,像我们做显示器的,很少用到OS,简单的前后台就行了。

网友:
可能还是个人习惯问题,从前后台转OS不知如何下手,就象神舟的口号,用过的都说好,没用过的都说不好。

网友:
容易上手,关键的开发的中后期

网友:
OS还是很有用的, 32位都要用到OS的啊

网友:
我的奔驰开起来能泡妞,你的拖拉机开起来违恐躲不及。哈哈!!

网友:
我的拖拉机能耕田,你的奔驰能么?适用最好

网友:
只能说用过OS的人不会想回去用前后台的。

网友:
我看着也迷糊,大家能不能举点实例,我感觉小型的OS主要提供在线程的调度方面功能,做多线程的单片机系统有点好处.51虽小也有OS堪称神奇怪,RTOS一般在什么产品上有用呢?

网友(2008-11-14):
os好用的,不过RAm消耗多了点,,个人认为了,ram够多用个os很好,,实时性会好点

网友:
用OS?不用OS?犁田和泡妞,给你奔驰和拖拉机,你怎么选?

网友:
在8位机上用OS等于自残。

网友:
我开过了宝马,还觉得捷达真不赖,呵呵

网友(2008-10-14):
只有坐过了奔驰,才知道夏利的简陋。

网友:
还是学学好,最起码他的编程风格和有些处理机制还是值的去读他的。

网友:
8位机还是不要什么OS的好。

网友:
【6楼】 125008301

积分:102

派别:

来自:

 绝大部分程序都是用OS 真的吗 那样我会感到欣慰呢 唉.........   对于avr应该问题不大吧  但是跑51好像少了内存管理呢 如果跑stc58应该没有问题吧

是啊,因为OS用习惯了很好用啊,用了好些日子了,自已积累下来很多代码库和经验,做起来轻车熟路.

51里不适合用内存管理,各方面开销都太高.就那么256个字节,手工管管吧.

网友:
greencamel

说得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