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IAR for STM32F板,仿真跑起来了,怎么也找不到如何把程序下载到flash里面,请大

楼主(2008-09-08):
万利的STM3210B-LK1板,万利的利程,

3Q先。

楼主:
zid呵呵,晕菜了。

知道了,实际已经是下载到flash里面了,重新上电,即是在flash里面运行,。

网友(2008-10-08):
我的一直没有解决.晕

楼主:
楼主的问题没有了。。。第一次用,全默认安装,不改任何东西,应该就行的。

网友:
楼主楼上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搞不清楚了

网友:
选择了flash.xcl这个也不行,试了很多设置选项也搞不定,晕倒.

网友:
我的现象和6楼一样!!已经两天了,还没解决

网友:
你在linker的config中linker command file中是否选择了flash.xcl?

要下载到flash,就必须选择它。。

网友:
有设置了呀,我不点选Use flash loader时是可以连接并执行的,而且执行功能显示正常,只要一加载到FLASH就不动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debugger设置了吗?stlinkII 的驱动设置了吗?

网友:
郁闷死了,为什么我只要勾选了  Use flash loader 只要一下载开始还能显示下载进度条,但到最后就不动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也是用万利的EK-STM32开发板.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1. boot0=1,boot1=0

2. reset

3. download from usar1

4. boot0=0

5. reset

网友:
我跟楼主差点一样,但要把JP18跳线右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