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500搞台主机 哪位高手出出主意

楼主(2008-09-08):
要求,独显。

网友:
可以搞到很不错了。

网友:
楼主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2500如果搞二手的主机  可以飞到外太空啦

网友:
现在内存1G就100   硬盘160G的也就300块钱,还有CPU啥的都便宜。好久没装电脑了,以前都是自己在ZOL论坛潜水了好久装的

网友:
这样的主机也太多可选性了。2500配的主机很好了。

网友:
双核入门独显配置。差不多这个价格了。
CPU用E2160或2180,AMD的话应该是4400左右吧。然后其他跟CPU配齐。价钱应该在2500左右。
内存硬盘CPU没啥好挑的。难挑的是主板,显卡和机箱了。
显卡推荐HD3650的。然后选个评价比较好的。大概在400左右。
主板要看你的CPU了。选一个500-600之间的就够了。
机箱比较难选。水分也比较大。看眼光了。大概200内配个机箱+200多点弄了电源就差不多了。

网友:
cpu:amd4400  3百多  如果不超频弄个盒装的就行了
主板:捷波悍马有款599吧
硬盘  320G
内存2G  200
光驱:DVD刻录机 200
机箱+电源:400

网友:
2500可以配个低端的电脑整机了

网友:
我给你个配置吧

前些段刚帮别人配的

CPU:  AMD5000+
主板:MSI k9n neo-v3
内存:2G DDR-800
硬盘:250G
显卡:9500GT(8600GT升级版)

机箱电源:
其他:

总共大概2000左右

如果用2500配二手的话  可以配置很高了  至少显卡可以用更好的

网友:
这个价位不是很好配的~高不成低不就啊~~
CPU:速龙64 X2 5000+(盒)  410
主板:映泰TF520A2+       410              这板实测过,相对同价位的产品BUG少的多,用料也不错,只是芯片..够用了!
内存:金士顿 2G DDR2 800         210               参考:威刚 红色威龙 2GB DDR2-800+    285 品质确实好
硬盘:希捷 7200.10 SATA2.5 320GB 16MB(盒) 400      参考:希捷 7200.11 SATA2.5 500GB 32MB(盒)  500
显卡:昂达9600GSO  384M 590
光驱:DVD刻录机 LG/华硕的都可,别用三星      200
机箱:自己选    150左右足够
电源:航嘉冷静王钻石版 VISTA  210

显卡其实有更高性价比的3850,不过从兼容性稳定性方面考虑我还是推荐你用N卡~~
主板稳定最重要,你也可以考虑其它品牌,比如技嘉的。最好N板配N卡。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

网友:
除了硬盘光驱,全用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