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0测试的温度要偏高

楼主(2008-09-09):
我做的SHT10,客户反映测试的温度偏高,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我们公司又没有很精密的仪器测试,真的比较被动.有经验的同志点拨我一下

楼主:
是不是我2次读数据时间间隔太短了啊,我小于0.8秒.是不和这个有关系啊

网友:
时间间隔太短,偶是2秒采集一次,温度比上海计量所计量过的标准温度就偏差0.2度左右,最多是0.3,如果间隔时间放开了,还是偏高,可能与你结构有关,探头放在外面一般都没啥问题的,如果装在里面,譬如里面装了开关电源发热啊,PCB上工作时间久了有其他发热的东西,引起空气微循环,温度会上升个0.4-0.8度左右,

楼主:
你这么准啊,佩服!!
你是把采样的数据直接输出吗?有没有处理啊.比如说"平均"

网友:
手册上已经写明了要大于0.8秒的,不然模块比较厉害发热的

楼主:
谢谢大家啊,我原来还不确定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最好是间隔长一些
我以前用的是2S多呢
很准,在0.5C以内

网友:
2S是你们试验的经验值??? 我用的是间隔1S,好象还是有点偏高。
根据提供的手册也不会有0.5以内的精确度??我用的还是SHT11...
在使用中你们有没有碰到拔掉传感器再插上会出现通讯不上的现象??

网友:
偏高0.5度以内都是正常的,软件在自己修正吧,拔掉再插上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你软件处理上有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板子的热源处理,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偏高,你可以这样做一下实验,把sht10引出壳外,然后看温度变化,如果温度下来了,那么就基本确定这个问题了,主要是你的pcb结构,同时还有功耗高的元器件的散热问题。

基本和三楼说的一致的。

楼主:
我把时间延长了一点,效果是好了很多,但是上电以后温度还是在升高的,不过比原来好了很多.我的探头在外面的.不知道在其他温度环境是不是这样的.主要我们这没有很好的测试环境

楼主:
你们的电源用的是几V的啊

楼主:
我现在用SENSIRION的基准表,和我的对比还是相差1度.

网友:
你多用几个SHT样品读取试试,偶现在初步怀疑你的所谓的标准表精度有问题,至少偶用下来发现没有偏差这么大的,还有对比测试时,标准表和SHT尽量靠近点,距离不超过10公分为宜,而且比对时间尽量长点,一般稳定下来最起码要5-10分钟左右,实际上直接暴露在外界空气中(附近不要有风扇,空调出口就行,空气扰动就不会很大)和放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内(柜子内,或者一次性杯子内),测试下来结果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多谢楼上,我再测试下,不行就用软件来修正.姑且认为基准表是精准的.

网友:
晕,回了好几篇,脑子里一直反映的是SHT11,SHT10偶现在都不怎么用,所以一时没反应过来,哈哈,不好意思。
SHT11的比较准,而且一致性稍微好点,偶做下来在15-35度以内基本上都是偏高0.2-0.3左右的样子,SHT10的温度偏差是比较大点,有时也发现有偏差高达1度多的,多数是在0.5度左右,SHT10的温度误差,偶拿几毛钱的温敏电阻都差不多可以做下来0.5度左右。DATASHEET上温度湿度的误差在不同范围内是不一样的。
还有焊接完后要水合,就是在环境湿度大于75%RH的环境下至少48小时,不过那个渺似对湿度这个参数有效,好像温度不怎么搭界。

网友(2014-01-24):
我们之前用的sht21,直接把传感器部分引出来,然后侧是温湿度,发现温度比我们计量过的设备高0.6度,湿度高7%,怀疑是买到假芯片了